[技术讨论] 电池升压问题

楼主(2022-06-17):
电路如图,当电池从Q3的2脚输入时,CT1为MCU输出高电平,经过升压芯片输出的电压只有6.4V(偏低很多);
但是,当电池电压从Q3的3脚输入时,不需控制,经过升压芯片输出电压达到20V左右(为正常);

电池为3.7V锂电池,KCHK端为一个按键,

大家看看是不是哪个元件或者参数不合适了呢?

@qwer345 :之前试过直接控制EN,发现有点问题后来改了
为什么不直接用MCU控制EN

楼主:
跟负载有关

已解决

@qwer345 :是一样的负是一样的负载,但是有时输出不一样,撤掉34063降压电路后输出正常了
@cainiao518 :是一样的负载,但是有时输出不一样,撤掉负载后输出正常了
@qwer345 :电池供电的设备,开关机用的
不是同一个负载吗?另外KCK KCHK什么作用啊

楼主:
感谢T叔,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升压后又用到34063芯片降压(20V降到5V),不知何故导致升压失败,去掉34063降压电路后,升压正常

@tyw :确实可以降低,但实际既需要20伏,又需要5伏
tyw
直接调整FB脚的分压电阻就能降压.

网友A:
没有输出电容的吗?

网友B:
把R29 10K电阻换成0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输出电容的吗?

图上没有,但单独焊了电容(如果不断开34063)也没改善

网友A:
你这种情况得要确定你负载功耗多大,有可能是因为负载功耗大,导致电压被拉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情况得要确定你负载功耗多大,有可能是因为负载功耗大,导致电压被拉低了 ...

负载还没加上输出就变低了(34063降压和这个升压电路有冲突)

网友A:
那你这为什么不用两个6607去升压了?一个升20V,一个升5V,成本应该差不多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这为什么不用两个6607去升压了?一个升20V,一个升5V,成本应该差不多的吧 ...

多种电源输入供电的,既有220V转换的24V(再经过34063降压到5V),又有电池升压供电(二选一),负载端输出电压又要高于1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