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Maker-IIoT-NUC980板上的CDC接口是调试NUC123的还是NUC980?

楼主(2022-06-17):
原理图中的CON3接口,看起来CDC只接了NUC123,而并没有接入NUC980,手册里也没有解释

网友A:
接的是 NUC123, 只是提供了 USB-to-UART 串口调试打印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的是 NUC123, 只是提供了 USB-to-UART 串口调试打印信息

所以想要单步debug只有jtag一条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想要单步debug只有jtag一条路了。

NUC980上的NUC123它是作为烧写固件时所用的。设计成这个样子,可以利用Microsoft UMDF WinUSB免驱动(driver-free) 方法,不用开发专门的驱动,只需要提供一个驱动安装的帮助文件说明inf (drive setup helper inf), 利用Microsoft inbox 内建的驱动,使应用程序与USB设备通过通用API迅速建立通讯。这样对开发很方便,可以将任何USB RAW数据进行传递。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接的是 NUC123, 只是提供了 USB-to-UART 串口调试打印信息

更正下:接NUC123只是为了烧写固件,烧U-boot, kernel, rootfs, env到FLASH里去,不是调试打印。主要是为了利用 WinUSB driver-free免驱动通过USB传递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