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复活ATtiny3217 Cnano板 -- 高压编程的使用

楼主(2022-06-17):
AN, TI

1. ATtiny3217 Cnano板变砖
在做测试时把ATtiny3217的 RSTPINCFG熔丝位从UPDI改为了GPIO。下图为受害者。

   虽然有警告,但为了测试,试一把。结果悲剧了,板上的调试器再也连不上了。

2.砖变回板子
没办法,只好用高压编程来恢复。PICkit4可以。

UPDI是PA0,在板子背面将线割断,靠近ATtiny3217一边引出一根线来。

接上PICkit4,三根线,电源,地,UPDI。

在Microchip Studio 中,设置高压编程。

读取Device Signature, 成功。

进入FUSE菜单,可以看到RSTPINCFG是GPIO模式。

更改为UPDI模式,有警告,继续。

成功

将板子恢复原貌,将割断的线补好。

用板上的调试器nEDBG读取,成功。

至此,完毕。

附记:

1.支持高压编程的工具有MPLAB PICkit4, MPLAB ICD4, MPLAB ICE4, Power debugger, STK600.
2.有时为了防止板子变砖,板上的调试器会禁止修改UPDI,一个例子就是ATtiny817 xplianed mini.
3.UPDI高压编程有200uS左右的12V高压脉冲,所以必须确保该信号不能加到板上的其他任何器件,否则可能造成不可恢复的损害。
这也是割线的原因,使其和板上的调试器芯片断开。
ATtiny3217 Cnano板手册

网友A:
也是因为测试功能,已经锁死了好几片AVR了,手头又没有高压编程器,它们就一直静静躺在角落里吃灰。。。吃灰。。。

网友B:
哈哈,变砖头还能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