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下载] 四通道差分线路驱动器【MS2374】,P=P替代AM26C31、MAX3045

楼主(2022-06-17):
一、产品简述
MS2374 系列器件是四路互补输出线路驱动器,可以满足 ANSI TIA/EIA-422-B 和 ITU(原 CCITT)建议 V.11 的要求。三态输出可 提供用于驱动双绞线或平行双线传输线路等平衡线路的高电流, 并在断电情况下处于高阻抗状态。 四个驱动器均具有使能功能,该功能提供了两种可选输入: 高电平有效使能和低电平有效使能(G,GN)输入。低功耗肖特 基电路可在不牺牲速度的情况下降低功耗。

二、主要特点
 符合或超出 ANSI TIA/EIA-422-B 和 ITU 要求
 采用 5V 单电源供电
 TTL 兼容
 互补输出
 断电时具有高输出阻抗
 互补输出使能输入

三、应用
 电机编码器
 现场发送器:压力传感器和温度传感器
 军用和航空电子成像
 采用 Modbus 的温度传感器或控制器
产品规格分类

管脚图及管脚说明

四、应用信息
1、芯片概述
    MS2374 是一颗总线传输芯片,为单向通信传输线应用提供了单颗芯片的解决方案。芯片可以用于符 合 ANSI 的 EIA/TIA-422-B 标准的平衡传输线接口电路。
    MS2374 包含 4 个三态差分线路驱动器,只需 5V 单电源供电。同时为了更准确的芯片使能控制, MS2374 还集成了高电平有效和低电平有效的使能逻辑模块。每个驱动器可以驱动需要±30mA 电流的负载 网络,内部集成了正向和负向电流限制功能,在发生总线传输错误时可以保护芯片不受损坏。
2、功能概述
    MS2374 可以通过 G 和 GN 两个使能输入来设置驱动器进入不同的工作状态,如果设置 G 为高电平或 GN 为低电平,4 个驱动器的输出端就打开了,可以正常传输信号。如果将 G 设置为低电平且 GN 设置为 高电平,4 个驱动器输出端就进入关断态(高阻态)。
    MS2374 只是一对线路传输器件的一半,需要对应互补的接收器 MS2375。为了保证最佳的传输性能, 建议同时使用这两颗芯片分别作为驱动器和接收器。在保证接收器满足 RS-422 协议的通信和传输电平要 求下,也可以使用其他合适的接收器。
3、传输线应用信息
    当设计一个包括驱动器,接收器和收发器且符合 RS-422,RS485 标准的系统时,必须在线缆终端并联 一个合适的终端电阻以衰减传输线的反射,提高应用方案的可靠性。因为 RS-422 总线只支持一个驱动器, 所以在最后一个接收器附近放置一个终端电阻即可。一般情况下 RS-485 总线可以连接多个驱动器和接收 器,所以线缆的两个端头都需要放置终端电阻。
4、供电注意事项
    在电源脚旁边放置一个 0.1μF 的电容,可以减小电源耦合噪声,降低电源的内阻。
内部框图

产品规格书:
深圳鑫邦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专业做运放(OPA),模拟开关,DAC,ADC等产品代理,保证原装!
代理运放系列如下:AD8615   AD8616  AD8605  AD8606   MCP6022  MCP6032
模拟开关:ADG811YRUZ   ADG812   ADG1611  MAX4618EUE   MAX4617EUE
接口芯片:MM1192  HBS  MAX3095  MAX3045  AM26C31CDR  AM26C32
ADC:   ADS1100    AD7792   AD7793    AD7682    AD7689  MS5175
DAC:   TLC5620  DAC8831  DAC8830  DAC7731  DAC7730  LTC2642

网友A:
四通道单端输入,差分输出线驱动器(用于RS422数据传输)。不能用于模拟信号输入转换输出模拟差分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