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F030 ADC使用定时器触发时,ADSTART为什么会被清0

楼主(2022-06-18):
    使用TIMER来触发ADC采样
    初始化TIMER...
    初始化ADC...
    ADC_StartOfConversion(ADC1);       //设置ADSTART

    在后续中没有停止ADC的动作,调试时发现ADATART被清0了.  如下图所示ADSTART应该是不会被清0的。

网友A:
自从有了库函数,就在没有关心过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从有了库函数,就在没有关心过寄存器

  涉及到一些细节时,需要关注下寄存器。

网友B:
ADSTART=0表示ADC进入空闲状态,AD的转换启动可以两种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START=0表示ADC进入空闲状态,AD的转换启动可以两种方式:

   我使用的是单次转换,并用TIMER触发。  看文档系列转换完毕后,ADSTART是不会被清0的。
但是我仿真时看到ADSTART被清0了。
我的理解是ADSTART被软件写1后,就进入等待TIMER触发状态了。  来一个触发信号ADC就转换一次,序列转换完了也还是1。
只有在软件调用并执行ADSTP后,ADSTART才会变回0。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START=0表示ADC进入空闲状态,AD的转换启动可以两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