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差分ADC怎么用,

楼主(2022-06-18):
怎么ADC还有差分的?
这是采集什么信号,
请大神聊聊

网友A:
A differential ADC is helpful for measuring small signals that have a large DC offset - eg measuring changes of 100mv in the range 2.5 - 2.6v.
Readings for voltages lower than the offset are hardware dependent - can give negative readings, absolute values, or zero.
A typical application is in a load cell which has small voltage change at some DC offset.

关键是要理解 DC offset

差分ADC对于测量一个有较大DC offset的小信号很有帮助。

楼主:
我对DC offset的理解只是直流偏置,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描述的话,
就是在一个直流分量的基础上,有一个交流小信号。

针对这种信号做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