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外接上拉和内部配置上拉,有何区别

楼主(2022-06-18):
很多单片机
io都能配置多种模式

内部上来和外置的上拉电阻有何区别
或者所谓的推挽输出,和漏极开路的区别在哪

网友A:
1,芯片内部上拉一般上拉能力比较弱,而且上拉电阻阻值不能保证精确,数据手册里都有体现;而外部上拉可以加上自己想要的上拉能力的电阻,而且电阻能保证精度。
2,内部结构不同;在应用上的主要区别是,当输出高电平时,开漏需要外部接上拉电阻,二推挽方式不需要外接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芯片内部上拉一般上拉能力比较弱,而且上拉电阻阻值不能保证精确,数据手册里都有体现;而外部上拉可以 ...

嗯嗯,个人体验就是开漏驱动能力强,加上拉
推挽,驱动能力若,一般通信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