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AT32F403AVGT7调试问题

楼主(2022-06-18):
keil_mdk调试一直卡在那里电流60ma

网友A:
是说卡在第46行处吗?可以跳进函数里面看看具体停在了哪里
有一个可能:代码配置使用市中院为HEXT,但是实际外部没有接对应的晶振

楼主:
是的,随手拿了一个12m的卡死在哪了,现在换了一个6兆的

网友B:
楼主没改动代码吧?感觉像是晶体配置不对,一般默认的晶体都是8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