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型号]
HT32F52352单片机学习

楼主(2022-06-18):
1.合泰32位单片机简介
该系列的Holtek 单片机是一款基于Arm® Cortex®-M0+ 处理器内核的32-bit 高性能低功耗单 片机。Cortex®-M0+ 是把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NVIC)、系统节拍定时器(SysTick Timer) 和先进 的调试支持紧紧结合在一起的新一代处理器内核。
该系列单片机可借助Flash 加速器工作在高达48MHz 的频率下,以获得最大的效率。它提供 128KB 的嵌入式Flash 存储器用作程序/ 数据存储,16KB 的嵌入式SRAM 存储器用作系统 操作和应用程序运用。此系列单片机具有多种外设,如ADC、I2C、USART、UART、SPI、I2S、 GPTM、MCTM、SCI、CRC-16/32、RTC、WDT、PDMA、EBI、USB2.0 FS、SW-DP (串行线调试端口) 等。在唤醒延迟和功耗方面,几种省电模式提供了具有灵活性的最大优化方案,此举在低功耗应 用方面尤为值得考虑。
该系列单片机属于Cortex®-M0+ 32-Bit USB MCU。
2.学习必备资源· keil编译软件下载(MDK5-Arm)
方法1:从官网下载,HT32_Setup_Keil_v119.exe
方法2:自行在网上下载-安装-**。
笔者使用的是方法2,网上的教程有很多,重点是要记得安装路径最好不要有中文、空格等特殊符号,**时最好以管理员身份运行keil软件(**软件也需要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 _Packet安装
_Packet的意思是关于所开发单片机的芯片工具包,引脚、定时器、寄存器等一些宏定义、配置之类的都在 _Packet里,只有安装了 _Packet才能让keil知道你写的代码对应的是哪一款单片机,类似的有51单片机的AT89C52,或者32单片机的STM32F103RC等(新建工程时要选择)。
可以直接在keil官网下载,注意:安装 _Packet前必须先装好MDK软件
下载链接:_Packet安装链接
往下滑,找到Holtek分类,HT32F523xx系列,点击击HT32F52342/52352,找到自己对应具体型号进入下载,下载后双击运行安装,此处推荐在C盘以外新建一个文件夹作为关于合泰单片机安装软件的统一路径方便管理。
· _VCP驱动下载
因为我们这个开发板集成了USB-TTL电路模块(此驱动可用于 e-Link32 Pro Virtual COM及Firmware Library),后面在烧录软件时就不用额外需要下载器以及烧录软件(直接在keil里面即可直接烧录程序),因此还需要安装相应的驱动让电脑能够识别到设备,安装此驱动之后,我们才能直接从keil里烧录程序。
此处注意:非win10电脑必须安装,笔者没有使用win10,故不知具体情况,最好安装吧。同样也是一路安装下去,当360提示警告时,允许该软件安装驱动即可。
下载链接:_VCP驱动下载链接
此处需要特别注意跳线帽的接法。
· 参考资料下载
1.Datasheet数据手册下载链接
2.User_Manual开发手册下载链接
开发手册里有各个系统功能的介绍,包括寄存器每一个位的介绍及使用,作为主要学习资料。
3.FW_Library固件库下载链接
此固件库必须下载,里面包含了很多Examples示例代码。
· 开发板原理图下载
Schematics下载链接

楼主:
3.实践操作
在完成上面的步骤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使用keil进行编写编译代码,并直接将程序烧录进开发板
先打开下载好的固件库,找到example文件夹,进入即可看到很多功能示例代码
我们可以往下找到USART文件夹,依次进入,最后我们会发现有一个【_CreateProject】文件,这是官方为了节省内存空间而做的一个预处理文件,双击它即可生成对应的工程文件,然后进入MDK_ARMv5文件夹,就可以找到工程了
进去之后我们可以按照以下点击,可以看到packet里面已经包含了合泰单片机的packet
这是先用数据线连接电脑与开发板,右击我的电脑图标,找到属性,设备管理器,可以看到端口那里显示了已经连接上的Holtek 的设备(驱动正常)
进入keil,点击编译,编译成功,然后我们继续点击魔术棒,找到Debug选项,在2处选择成CMSIS-DAP Debugger,然后进入Setting
进入setting后,找到SWDIO,可以看到,当正常连接板子之后,就能看到右边的设备号,看到这里,就代表能够从keil直接烧录程序到板子了
下载烧录之后,打开串口助手,波特率是115200(代码里设置的是115200),然后就可以发送字符,此时单片机就会把接收到的字符打印出来

网友A:
免费领取的合泰开发板么

什么时候上开发板活动啊,手痒了

网友B(2022-08-19):
HT32F523兼容stm32怎样

网友C:
flash大小可以的。

网友D:
有相关的资料吗

楼主:
HT32F52352单片机性能不错。

网友E:
这个可以替代stm32吗

网友F:
合泰m0可以代stm32m0吧

网友G:
网上的教程有很多,重点是要记得安装路径最好不要有中文、空格等特殊符号,**时最好以管理员身份运行keil软件

网友H:
用合泰官方的IDE开发教程可以出一个吗?

网友I:
芯片烧录及烧录机,欢迎来找我

网友J(2022-10-01):
写的很细,其实这个开发流程跟正常的单片机流程也是一样的

网友K:
这芯片的价格现在咋样啦,供期如何呢?

网友L:
这芯片还能申请了不?

网友M:
这单片机的性能瞅着还行啊

网友N:
话说,开槽那部分的是仿真器吗?

发新帖 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

网友O:
看着资源很多,不知道这芯片是否好上手呀

网友P:
楼主讲的很好呀,很细致,而且还图文并茂的

网友Q:
有没有活动最近

网友R:
原来官方用的也是DAPlink模式呀

网友S:
看这个库还可以啊,很熟悉的结构

网友T:
不知道合泰的低功耗方面如何,楼主有空测测呗 嘿嘿

网友U:
还有官网的整个HT32F52352的代码可以参考。

网友V:
如何利用HT32F52352开始一个工程的简单配置?

网友W:
HT32F52352有几个串口

网友B:
HT32F52352 Starter Kit测评成本大吗

网友X(2022-11-04):
HT32F523兼容stm32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