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型号] 合泰HT32F52352--elink32烧录器快速使用指南

楼主(2022-06-18):
1、关闭开发板上的elink32烧录器

将4个开关都打到OFF处即可关闭开发板上的elink32。

2、连接外置elink32到开发板

对应接口:
3V3→62
GND→104
RST→72
DIO→74
SCK→73

3、正确连接后,打开keil
点击“Options for Target”,然后点击“Debug”选项卡,点击
图示下拉列表并按如下界面所示选择“CMSIS-DAP Debugger”

然后点击Settings
根据下图图示配置,当SW Device中出现了红框中的芯片ID,即表示连接成功,可以烧录。

网友A:
elink32是和泰的专用烧录器

网友B:
这个价格怎么样?

网友C:
elink32烧录器一点也不便宜呢

网友D:
图片打不开呢

网友E(2022-08-20):
elink32烧录器价格多少

网友F(2022-11-03):
这个arm内核的芯片的烧录器都是兼容的。

网友G:
elink32的价格很高吗?

网友H:
arm内核的芯片的烧录器都兼容

网友I:
安装的驱动程序在什么地址下载的?

网友J:
CMSIS-DAP 好像是开源设计的。

网友K:
和泰有天猫或者京东在线销售平台嘛?

网友L:
SWD接口?还是JTAG接口呢

网友M(2023-01-03):
elink32烧录器价格挺高

网友N:
elink32是用的什么主控芯片方案。

网友O(2023-02-02):
elink32的性能怎么样?

网友P:
elink32支持离线烧录的吗?

网友P:
这个烧录器价格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