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有什么方式可以实现

楼主(2022-06-18):
DAC8552,有问题请教。我使用IO模拟spi,用示波器查看最快输出速率100k左右。使用硬件SPI,则出现更奇怪的问题,由于这个玩意一次要发送24个字节,所以分三次发送,结果每次发送之间有时间间隔,用示波器查看算下来时间比模拟的还长,手册写最快时钟30M,也就是理论上这款芯片最快输出速率可以做到1M。有什么方式可以实现了

网友A:
着个还是配置寄存器,是不是没配置好

网友B:
估计楼主配置有问题

网友C:
百分百的配置问题

网友D:
要从代码上找原因吧

网友E(2023-03-02):
八成是配置的问题没弄好吧

网友F(2024-03-04):
逐渐变细的孔(也称为邮票孔)变得越来越普遍

网友G:
可能还需要进行一些额外的测试

网友H:
正激:脉冲变压器的原/副边相位关系

网友I:
是两根线分别对地的噪声

网友J:
并在必要时进行去毛刺。

网友K:
改变测试负载的值,再次测试输出的电流和电压

网友L:
表征负载能力的指标是负载能力和负载能力上升时间

网友M:
直至电感器饱和,使开关器件烧毁。好的元器件就到唯样商城。图中的D3与N3构成的磁通复位电路,提供了泄放多余磁能的渠道

网友N:
一些静态测试参数还包括波浪、纹波、起伏和静态输出电压精度。

网友O:
测试参数包括电源的输出电压、输出电流、负载能力、压降、效率和输出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