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C语言优先级学习

楼主(2022-06-18):
括号下标最优先,指向结构体成员;
逻辑非后按位反,自增自减负类型;
指针地址与长度,乘除求余加减法;
左移右移找关系,等不等于按位与;
异或之后按位或,逻辑与或有条件;
赋值号多辈分低,最不优先数逗号。

网友A:
这个很新颖啊

网友B:
其实C语言优先级只要记住一句就可以:()优先级最高就可以了;
我会写(3*5)+(8*7)之类的,虽然明白*比+优先级高,不过眼睛扫描程序问题的时候有括号还是感觉方便;

网友C(2022-10-06):
一般要进行内存优化,尽量提高内存的使用效率

网友D:
访问时采用不同的指令,所以并不会占用 RAM 空间

网友E:
51 单片机不使用线性编址

网友F(2023-05-01):
使能主从模式,触发事件选择为更新事件,不需要开启中断。

网友G:
根据实际需求选择用哪种方式

网友C:
主定时器为TIM1,通道2配置为PWM输出

网友H:
主从定时的方式占用CPU资源少

网友D:
主从定时器门控的方式

网友I:
中断计数的方式实现简

网友E:
当PWM频率较高时,频繁的中断将影响程序运行的效率

网友I:
从定时器为TIM2,从模式选择为门控模式,触发源选择ITR0,开启定时器2中断。

网友J:
都可以产生指定个数的PWM脉冲

网友K:
输出了5个频率为10KHz的PWM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