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擦除掉然后写入要存储的数据

楼主(2022-06-18):
查资料知道2553的flash分4段,每段64字节,共ABCD四段,其中“A 段包含校准数据。在复位之后,为A 段提供针对编程及擦除的保护。可以将其解锁,但如果需要器件专用的
校准数据,应注意不要将该段擦除。”,现在想擦除掉,写入要存储的数据,可是怎么做呢?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给FLSAH解锁吧

网友B:
A段一般不要动它吧,不然到后边的会很复杂的

网友C:
对A段要求LOCKA= 0,方可擦除。所有你程序中需要对A段进行特别处理,先解锁然后擦除。

网友D:
问一下哈,你观察内存里面的时候,擦除后的数据是不是全为0xffff,但是擦除时操作是:空写的为0x00,那擦除后内存数据应该是0x0000才对啊

网友E:
A段的话万一要擦除的话,原来保存的参数的不要变的

楼主:
A段先解锁然后擦除

网友F:
FLSAH:解锁,写入,锁上

网友G:
有些段不能随便改变的

网友H:
只能一段一段的擦除

网友I(2023-03-02):
用stlink直接擦除,keil或者,stlink下载软件都可以所有页也就是整片擦除的,或者用串口isp也可以整个擦除的

网友J(2024-03-04):
共模电感的电感值可以用电桥来测量

网友K:
单层板不具有固定孔

网友L:
共模电感一个以铁氧体为磁芯的共模干扰抑制器件

网友M:
通过缩回铜壳,可以保护电镀免受机械损坏。

网友N:
脉冲变压器的原/副边相位关系,

网友O:
测试方法包括负载测试、静态测试和动态测试等

网友P:
还有另一种技术正在变得普遍

网友Q:
测试结果可能包括输出电压和电流、电压波浪、效率、负载能力等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