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USART3不起作用

楼主(2022-06-18):
STM32F103ZET6 MCU并且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如果我编程和调试或编程和复位我的MCU,用于与从设备通信的USART3不起作用。

楼主:
在调试中,没有USART数据从DMA进入内存,我在从属设备不断发送数据的范围内得到它。

楼主:
我检查过:
时钟以适当的速度配置。
USART仍在使用USART3_getchar(0)
重新启动我的USART3。
BOOT0引脚在调试时为低电平。
其他任何东西都没有使用DMA通道。
我已经检查了参考手册和设备数据表,但我正在努力调试/检查代码中的设置,以查看调试/重置运行之间的区别。
// Local Variables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lockInitTypeDef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 Code
// Configure UAR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3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USART3 Periph clock enable

// Configure Pins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UART3_RX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GPIO_Init(UART3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UART3_TX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UART3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if(UART3_TX_FLOW_CTS_EN    == 1)
// Enable USART3 CTS 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UART3_CTS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UART3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endif

#if(UART3_RX_FLOW_RTS_EN    == 1)
// Enable USART3 RTS 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UART3_RTS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UART3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mCSP_USART3_RTS_PIN_GO;
// initialise the RTS pin as go
#endif

st_uart3_tx_glb.timeout_timer_u16               =  UART3_TX_TIMEOUT;
while(  (uart3_tx_**                           == 0)   &&
#if(UART3_TX_FLOW_CTS_EN    == 1)

        (mCSP_USART3_CTS_READ                   == 0)   &&
#endif
        (st_uart3_tx_glb.timeout_timer_u16      >  0)   );

//Set USART3 Clock
USART_ClockStructInit(&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USART_ClockInit(USART3,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aud_rate_u32;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if(UART3_TX_FLOW_CTS_EN    == 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CTS;  // Enable USART3 CTS pin
#els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endif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3, &USART_InitStructure);

// Enable interrupts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RXNE, ENABLE);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2, DMA_IT_TC, ENABLE);

// Enable modules
USART_Cmd(USART3, ENABLE);
USART_DMACmd(USART3, USART_DMAReq_Rx, ENABLE);

// Enable the UART3 Inte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3_IRQn;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USART3_IRQ_PREM_PRI;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USART3_IRQ_SUB_PRI;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DMA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 DMA1 Periph clock enable

st_uart3_tx_glb.cnt_u8                              =  st_uart3_tx_glb.wr_index_u8;

DMA_DeInit(DMA1_Channel2);
DMA_StructInit(&DMA_UART3_InitStructure);
DMA_UART3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USART3->DR;
DMA_UART3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uart3_rx_buffer_a_u8_glb;
DMA_UART3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UART3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st_uart3_tx_glb.cnt_u8;
DMA_UART3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UART3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UART3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DMA_UART3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DMA_UART3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UART3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VeryHigh;
DMA_UART3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2, &DMA_UART3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DMA complete Interupt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MA1_Channel2_IRQn;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DMA_Cmd(DMA1_Channel2, ENABLE);

网友A:
在调试期间无法暂停DMA和USART,如果以这种方式错过中断,则可能会失去同步

网友B:
可以在stm32f10x.h中看到位定义,但我不确定,我是否需要为USART和DMA定义speicifc DBGMCU_CR位才能在调试中工作?

网友C:
应初始化本地结构,否则某些字段可能会产生不可预测的值: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lockInitTypeDef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mCSP_USART3_RTS_PIN_GO;这句话有什么作用?它是一个宏还是什么?

应声明这些标志volatile,否则您可以在不同的优化设置下获得不同的行为:

while(  (uart3_tx_**                           == 0)   &&
#if(UART3_TX_FLOW_CTS_EN    == 1)
    (mCSP_USART3_CTS_READ                   == 0)   &&
#endif
    (st_uart3_tx_glb.timeout_timer_u16      >  0)   );

网友D:
原因是USART3在APB1而不是APB2时钟,因此没有被启用,但在引导加载程序中启用了APB1 USART3时钟。

网友E:
注意时序的问题

网友F:
初始化之后你看看寄存器的状态

网友G:
要求不高的话别用dma

网友H:
可以使用stm32cubemx配置串口的

网友I:
串口不工作,一般都是配置的问题。

网友J(2023-03-01):
建议安装 一个CubeMX 看看不同芯片下的端口定义,这些事就很容易 明白了

网友K(2024-05-16):
超出 120 个字节则必须用 idata 显式的指定为间接寻址

网友L:
靠近功率开关管或整流器的电容分到的纹波电流远多于相距较远的电容分到的纹波电流

网友M:
small 模式下未指存储类型的变量默认为data型

网友N:
离线式变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