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采样时间怎么设置

楼主(2022-06-18):
adc采样频率是1kHZ的12位ADC精度的MCU控制程序,但不知采样时间怎么设置?

网友A:
一般来讲ADC的转换时间 由采样时间和转换时间组成,其中转换时间是固定的,跟转换位数有关系。采样时间可以软件自行配置,有个范围可选择。

网友B:
采样时间理论上说选大一点会好,但是这个和模拟输入端口以及ADC自身的阻抗,寄生电容什么的关系都比较大,建议用示波器选择一个比较合适的参数来配置。

网友C:
有条件的话 最好延长 这样采样数据稳定

网友D:
用软件自动生成吧

网友E:
更多关注的是采样频率

网友F(2023-03-02):
输出采用零阶保持器,即可不影响模块本身运算的同时,强行改变其输出的采样时间

网友G(2024-03-04):
然后将其用作在PCB组装过程中放置在另一个板上的独立部件。

网友H:
选择测试方法和测试参数是检测过程中的重要步骤

网友I:
它产生的噪声是对地噪声

网友J:
然后在专用站中检查每个半孔,

网友K:
抑制各种高速信号产生的电磁波向外发射

网友L:
它们之间的间距应至少为0.5mm。

网友M:
对于信号回路的峰值电压防护电路不应动作,通常在信号回路中,防护电路的动作电压是信号回路的峰值电压的1.3~1.6倍。

网友N:
它们通常用于分线板或小模块。

网友O:
开关管T交替工作于通/断两种状态,当开关管关断时,脉冲变压器处于“空载”状态,其中储存的磁能将被积累到下一个周期

网友P:
在印刷电路板制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