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电脑连接打开软件J-link ARM时显示这个

楼主(2022-06-18):
当J-LINK 与电脑连接打开软件J-link ARM时显示could not find supported CPU on core on JTAG chain.

网友A:
出现这个问题时,带软件上的设置仿真的地方,有什么找到仿真器及牌子对不对,USB供电是不是正常,连接是否正常

网友B:
重启电脑试试

网友C(2023-03-02):
重新启动PC,以确保USB协议本身未处于混乱状态

网友D(2024-03-04):
类似于IC的安装方式。

网友E:
具有一定的抗不平衡能力,对电路对称性要求不很严格;适应的功率范围较大,从几十瓦到千瓦都可以;开关管耐压要求较低;电路成本比全桥电路低等。

网友F:
切割板边以形成一系列半孔

网友G:
驱动脉冲变压器原边时,

网友H:
从电路原理图上看,反激式与正激式很相象,表面上只是变压器同名端的区别,但电路的工作方式不同,D3、N3的作用也不同。

网友I:
通孔(THT)和表面贴装(SMT)

网友J:
如果碰到异型或圆型板才有可能用到邮票孔

网友K:
产生较强的阻尼效果

网友L:
然后使用铣削工具将孔与铜一起切成两半。

网友M:
设置测试负载,测试负载应该符合电源的规格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