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TM32F334 ADC在差分输入下能输入负信号么?

楼主(2022-06-18):
STM32F334 ADC在差分输入下能输入负信号么?

网友A:
貌似可以

楼主:
如果可以STM32F334没有负电源它是如何做到的?

网友B:
没用过F3但我记得stm32 的ADC是不可以测量负电压的

网友C:
嗯,用运放搭建一个调理电路吧,使测量电压都在ADC范围以内

网友D:
我记得一般可以直接测量负电压的(差分不算)都是电力上用的,死贵死贵的。

网友E:
直觉不可以。。。

网友D:
stm32 的ADC好像是不可以测量负电压的吧

网友F:
能测负电压?负的电压不在ADC的范围内的吧

网友E:
不支持负电压输入的,很少有mcu支持的。

网友G:
应该可以把

网友H:
肯定不可以,只能通过运放添加二分之一的直流分量再差分测量.

网友I:
参考端就没有负压的话神仙也做不到.

网友J(2023-03-02):
不能,差分只是将两个信号电压相减然后进行AD转换,但这两个信号电压必须在模拟电源(AVDDAVSS)范围内。

网友K(2024-03-04):
电路的结构类似于全桥式,只是把其中的两只开关管(T3、T4)换成了两只等值大电容C1、C2。

网友L:
通过对于PCB电路板边缘的孔或通孔做电镀石墨化

网友M:
根据这些指标,测试员可以评估电源的性能和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