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分享] lin通信规范2.2和2.1区别在哪里

楼主(2022-06-18):
如题

请问哪位大佬有研究,能否讲解一下

网友A:
看下网上的对比说明就知道了

网友B:
看下标准规范不就知道了吗

楼主:
说的都对,规范那么长,看看的就又重头看了

网友C:
新型的通讯规范吗

网友D:
老芯片没有这个功能是吗

网友E:
差别不会很大吧

网友F:
现在集成的都支持吗

网友G:
可以看一下人家总结的对比

网友H:
还从来没有用过这个芯片呢

网友I:
看看协议手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差别不会很大吧

差别肯定不大,就是不知道差别在哪里

网友J:
最好的办法是把两个版本协议拿来对比一下。

网友K(2022-09-09):
对比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