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求一个5V转1.5V,带使能端的电源芯片

楼主(2022-06-18):
因设计需要,要找一个5V转1.5V,带使能端的电源芯片,封装越小越好,电流600mA以上即可。同时不要那种自己配电阻值的可调电源芯片,要精准的1.5V输出。请各位坛友推荐。

网友A:
记得有一款非隔离的ic就可以搞定了

请问有具体的型号吗?还望告知一下。

网友:
电源IC看看我们,选型表以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