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的计算是不是都由FPU来完成?

楼主(2022-06-18):
请问stm32的计算是不是都由FPU来完成?如果不是什么情况下由FPU来算什么情况下有内核来算。

网友A:
看你是否开启了FPU的开关了 如果你开启了就会自动调用FPU进行浮点出来

网友B:
如果没有开启就使用处理器自己进行计算 这样就比较费时了

网友C:
哪个系列有FPU?  如何开启?

网友D:
感觉可以 主要看的是电压差

网友E:
M4内核的都有FPU 比如STM32中的F3系列和F4系列 都可以 论坛里的F334R8T6就带有FPU 可以很快的进行浮点运算处理

网友F:
开启了FPU,是不是不是正数运算也由FPU来计算,还是正数运算由处理器计算,浮点由FPU计算

网友G:
整数调用处理器本身的指令即可完成 比如整数的加减乘除 是兼容ARMv7指令集的

网友D:
当遇到浮点数的时候 如果开启了FPU 就会调用浮点处理功能 这样就可以把本需要耗费很多周期的浮点数加减乘除 变为一个周期或者两个周期不等

网友H:
具体可以参考M4内核手册的FPU 里面给出了不同指令需要消耗的指令周期

网友D:
整型还是CPU做
浮点数才用FPU

网友I:
运算效率会有提高吗

网友J:
需要相应的算法吗

网友K:
个人感觉fpu很不好调

网友A:
FPU只有在进行浮点处理的时候才有用,开了FPU,会自动进行浮点运算的。

网友L:
开启了FPU,并且代码编译以后有浮点指令,才会被FPU执行

网友M(2023-03-02):
FPU只能加速float的基本运算,还有一些数学函数,不是光靠FPU就能加速的,例如sin、cos、等函数,ST和ARM提供了优化过的三角函数等

网友N(2024-03-04):
减小检测部分与电压误差或电流放大器敏感的输入端之间的连接而引入的噪声

网友O:
引线越长,它能接收和传送的干扰信号频率就越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