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 串口最高稳定通信波特率是多少

楼主(2022-06-18):
应用场景:1个HC32F460,1个HC32F4A0,2个芯片在同一个板子同一面,2个芯片布局距离靠近,距离大概几cm;无特殊干扰;                HC32F460 与 HC32F4A0 通过 4路UART 接口连接,4路需要同时传送大量数据;使用方式UART+DMA 方式;
请问 HC32F460 UART 稳定运行的最大波特率是多少?
备注:之前用STM32 最大串口速度大概1.5M左右, 数据量比较大,现在想把4路串口速度用到4M,评估方案的可行性;
请问大家批量的产品中,串口最高速率多大?

楼主:
板子还没做,还在思考,到底用uart 还是 spi, UART+DMA  程序之前有项目用过,可以直接拿来用,省事; 另一种是主从 SPI+DMA,速度上SPI可以到10M,只是之前没有调过 SPI从机+DMA程序,敬畏未知的坑;

网友A:
速率越高,误码越高

网友B:
前不久测试了AT32F403A和AT32F437DE 用的SPI主从DMA.
主从SPI我定义了CS和IRQ两条线用于同步状态,每次从机开始接收的时候就重启SPI模块的时钟,我项目上速度不要求,副单片机仅仅是扩展串口,测试了每5ms交换2K字节

网友C:
小华半导体的MCU,数据手册和用户指南上的数据你绝对可以相信。
有关UART,波特率最高到PCLK1/8,对于F460,PCLK1最大是100M,UART的波特率最大是100/8=12.5Mbps
有人用了10.5M的波特率收发数据,由于发送和接收时间间隔是5ms,测出来会有10/25000的错误率
以上的数据供楼主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华半导体的MCU,数据手册和用户指南上的数据你绝对可以相信。
有关UART,波特率最高到PCLK1/8,对于F460,PC ...

谢谢,兄弟是技术人, ,非常具有参考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不久测试了AT32F403A和AT32F437DE 用的SPI主从DMA.
主从SPI我定义了CS和IRQ两条线用于同步状态,每次从机 ...

我看了最新的勘误表,说是主机SPI 驱动 时钟不连续,从机接收帧与帧也要有延时; 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AT32F403A和AT32F437DE 不是小华的芯片吧

楼主:
上面勘误表,有点没有理解,标准不一样:
从机要求是帧与帧之间;
主机发出是 数据与数据之间;
有时间了我用逻辑分析仪看一下波形图;

网友D:
对速率要是很高的话,就不要考虑串口了

网友E:
115200肯定没有问题吧

网友F:
那跟周围环境有关系

网友G:
貌似是标准不一致啊

网友H:
手册上肯定有这个数据的吧

网友I:
是不是和主频有关系啊

网友J:
主要是太快的话 也不稳定啊

网友K:
波特率太高了,信号不稳定。

网友L:
只启用FPGA,最高可以到3M的信号

网友M:
这个得看你的时钟多大了

网友N(2023-02-04):
9600的波特率。

网友O:
这个串口稳定跟传输距离和波特率都有关系。

网友P:
这个可以设置到1152000的。

网友:
一般最大115200,建议不要尝试更高波特率

网友Q:
波特率越低约好。

网友R:
波特率 是一个衡量通信速度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