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ADC单词采样

楼主(2022-06-19):
AD, dc, ADC

这种模式,是不是说
ADC只做一次采集后,就停止不再采集了。
下次想采集的时候,再人为开启

网友A:
是这个意思

网友B:
对,是这样的

网友C:
感觉单次采集还是不行,不准确吧

网友D:
单次采集好像是这个意思的

网友E:
为啥这么做呢?我觉得连续采集比较OK啊

网友F:
是的,单次采集是这样

网友G:
你可以看看数据手册的啊,然后研究一下单次采样的流程

网友H:
这个基本上看demo就可以了,基本上一看就OK

网友I:
嗯,只采集一次,就不采集了

网友J:
你用仿真器跟一下试试呗,就知道了

网友K:
这种模式是单次采集,就关闭了

网友L:
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