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背夹电池拆解!能换电池吗?

楼主:
“背夹电池”就是贴附在手机背面的充电宝,对电池衰退的老手机很有用。但是我半年前买的背夹电池,也不管用了。
请看我的拆解过程。
先看厂家的自我标榜:

掀开布料,拧下螺丝:

它的电池也有点鼓了,而且电池上没有保护板:

根据电池尺寸,应该是806575,5000mAh的,但是厂家就敢标10000mAh,而且这个厂家是标称值最低的,别人还有标20000 的,呵呵!

我现在肯定要换电池的。网上找到的这个带保护板,能用吗?谢谢!

网友A(点评):
把新电池保护板拆掉换上去.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如果不拆呢?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2套保护电路不知会有什么后果,至少串了2只采样电阻,内阻增加了.老老实实别折騰了,哈哈

网友B(点评):
这种电池在矿灯里面见过,自己改了个充电宝。

网友C(2022-06-19):
原来的充电宝未必没有电池保护,需要分析电路才行。外置保护电路的话,你反而不能用自带保护的电池。

网友D:
实测估计3000mAh都不到。

网友E:
原来的板子上已经有保护板了,没必要换电池再带保护板
不过你既然买了,直接接上也可以用的
接完,冲下电 激活
再抗个1年没问题

网友F:
还是直接给手机更换个新电池更理想更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直接给手机更换个新电池更理想更耐用

手机型号太老,买到的电池也都垃圾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来的板子上已经有保护板了,没必要换电池再带保护板
不过你既然买了,直接接上也可以用的
接完,冲下电  ...

锂电池也要激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的充电宝未必没有电池保护,需要分析电路才行。外置保护电路的话,你反而不能用自带保护的电池。 ...

就怕拆保护板的时候,不当心短路了!

网友C(点评):
那你小心点不就是了。

网友E:
是控制板需要激活
更换电池后,需要外接电源充电激活下,才能使用
充电宝芯片都是这样的

楼主(点评):
我还是头次知道这事。换好电池后先充满电再用,就可以了?

网友E(点评):
充满 冲一会会都可以

网友G:
吹牛又不要成本,一个敢吹,一个愿买,电商平台上的东东假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