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驱动电机或者电磁阀有何注意事项

楼主(2022-06-19):
我采用的形式是,IO+三极管+mos+电机或者阀

目前工作没什么问题,

但是经常看有人说,要用专门的驱动电机的单片机,而我只用的普通单片机

不知道这之间有没有什么差别

网友A(2023-04-25):
一般驱动都是要注意电压电流这些参数

网友B:
最好用MOS吧,MOS功耗能少点

网友C:
驱动电机要注意反向电动势的

网友D:
其实用专门的芯片是最好了,要不然得自己搭建电路的

网友E:
跟单片机没啥关系,主要是做隔离,就是别把单片机损坏喽

网友F:
这种方式很正常啊,三极管做驱动+隔离,MOS做驱动开关,很不错

网友G:
注意啥啊?一般就注意功耗情况吧,还有就是电流电压

网友H:
用驱动电机芯片的,是为了降低产品的大小吧

网友I:
你这个方案是很不错的,保护性能好会很好

网友J:
感觉三极管换成光耦是不是能更好点

网友K:
一般就注意功耗情况,电流电压

网友L:
注意反向电动势

网友M:
用IO、三极管、MOS和电机或阀的组合时,确实需要使用专门的驱动电机的单片机

网友N:
组合用需要考虑到许多因素的,不过最好使用的是光耦驱动效果更好一些

网友O:
普通单片机通常提供的性能不多,尤其是IO的驱动能力来说

网友P:
专门的驱动电机的单片机可以提供更高的精度和更快的响应速度

网友Q:
专用的MCU效果属实会出乎意料的

网友R:
普通也可以运行的,你要求不高的话

网友S:
你得考虑稳定性,速度控制,普通的能行么的,估计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