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4-20mA电流信号采集

楼主(2022-06-19):
请问,电流信号如何采集?

过电阻转换成电压信号么?但是电阻温升,阻值不就变了么,转换就不准了

现在的要求是,误差要小于0.007mA

网友A:
这要求,对线缆,阻值,电路要求的都很高啊

楼主:
哎~~被卡在这里了

网友B:
什么应用这么高的要求,
估计成本就不少

网友C(2022-09-01):
怎么搞 怎么搞 有人知道吗???

网友D:
可以看看使用低温度系数的电阻。看是否可以使用

网友E:
对电路要求很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