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求助:Verilog设计一个2位4输入最大数值检测电路

楼主(2022-06-19):
求助:Verilog设计一个2位4输入最大数值检测电路
RTL代码,testbench仿真测试代码,大概思路是什么
求助各位大神们!!!

网友A:
同步方式,1个中间变量,每个时钟对比一个输入,大的保存在变量中,4个周期后输出,并清零,保持根据情况要不要;
非同步:
级联方式:两个对比输出大的到下一级,直到完成;延时会大些;
直接输出: 如果1>2>3>4 输出1,对比所有输入就好,如果支持循环可以在这里简化书写;资源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