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LKS32MC081评测 + systick的使用

楼主(2022-06-19):
    了解开发板硬件和例程后,来学习和测试下板卡滴答定时器,使用滴答定时器来做延时程序,通过LED指示灯来看运行情况。

    一、硬件电路

    开发板上有3路LED指示灯,LED电路图如下

    对应核心板的驱动端口是P0.6、P0.7和P0.3。

    二、程序部分

    在编写测试程序之前,先来了解下LKS32MC08x的时钟部分。

    2.1、主时钟
    主时钟是内部的4MHzRC电路经PLL后产生96MHz的主频,在经过n/8分频后,得到MCLK时钟,也就是外设需要的始终。下面是时钟框图。

    程序中有关时钟配置的程序,配置主频输出96MHz。

    2.2、systick定时器

    手册上有关systick定时器介绍,它使用主时钟做信号输入源。

    2.3、delay.c
    使用systick定时器延时函数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ks32mc08x.h"

static u8  fac_us=0;
static u16 fac_ms=0;

void SysTick_CLKSourceConfig(uint32_t SysTick_CLKSource)
{
  if (SysTick_CLKSource == SysTick_CLKSource_HCLK)
  {
    SysTick->CTRL |= SysTick_CLKSource_HCLK;
  }
  else
  {
    SysTick->CTRL &= SysTick_CLKSource_HCLK_Div8;
  }
}

void delay_init(void)
{
        uint32_t SystemCoreClock         = SYSCLK_FREQ_96MHz;
        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_Div8);
        fac_us=SystemCoreClock/8000000;
        fac_ms=(u16)fac_us*1000;
}

void delay_us(u32 nus)
{
        u32 temp;
        SysTick->LOAD=nus*fac_us;
        SysTick->VAL=0x00;
        SysTick->CTRL|=SysTick_CTRL_ENABLE_Msk ;
        do
        {
                temp=SysTick->CTRL;
        }while((temp&0x01)&&!(temp&(1<<16)));
        SysTick->CTRL&=~SysTick_CTRL_ENABLE_Msk;
        SysTick->VAL =0X00;
}

void delay_ms(u16 nms)
{
        u32 temp;
        SysTick->LOAD=(u32)nms*fac_ms;
        SysTick->VAL =0x00;
        SysTick->CTRL|=SysTick_CTRL_ENABLE_Msk ;
        do
        {
                temp=SysTick->CTRL;
        }while((temp&0x01)&&!(temp&(1<<16)));
        SysTick->CTRL&=~SysTick_CTRL_ENABLE_Msk;
        SysTick->VAL =0X00;
}

    2.4、led.c
#include "hardware_config.h"

void init_led(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
        //ÅäÖÃLED1£ºP0.6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         //³õʼ»¯½á¹¹Ìå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Êä³öģʽ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0, &GPIO_InitStruct);

        //ÅäÖÃLED2£ºP0.7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         //³õʼ»¯½á¹¹Ìå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Êä³öģʽ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0, &GPIO_InitStruct);

        //ÅäÖÃLED3: P0.3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         //³õʼ»¯½á¹¹Ìå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Êä³öģʽ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0, &GPIO_InitStruct);
}

    2.5、led.h

#ifndef __LED_H__
#define __LED_H__

#define led1_on()                GPIO_SetBits(GPIO0, GPIO_Pin_6)
#define led1_off()         GPIO_ResetBits(GPIO0, GPIO_Pin_6)

#define led2_on()                GPIO_SetBits(GPIO0, GPIO_Pin_7)
#define led2_off()        GPIO_ResetBits(GPIO0, GPIO_Pin_7)

#define led3_on()                GPIO_ResetBits(GPIO0, GPIO_Pin_3)
#define led3_off()        GPIO_SetBits(GPIO0, GPIO_Pin_3)

void init_led(void);

#endif

    2.6、main.c

*******************************************************************************/
int main(void)
{
        u8 key = 0;
        Hardware_init();   /* Ó²¼þ³õʼ»¯*/

        delay_init();
        init_led();

        while (1)
        {
                led1_on();
                led2_off();
                led3_on();
                delay_ms(100);
                led1_off();
                led2_on();
                led3_off();
                delay_ms(100);
        }
}

     三、程序运行

   LED灯交替闪烁

网友A:
感觉LED1和2这样接不好,为什么不统一成3那样

网友B:
库是自己又从新封装了吗

网友C:
有测试精准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库是自己又从新封装了吗

还是官网资料的库

楼主:
测试了,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