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LKS32MC081评测 + rt-thread nano

楼主(2022-06-19):
    移植rt-thread nano系统到开发板。
    一、配置rt-thread nano

移植参考的教程:https://www.rt-thread.org/document/site/#/rt-thread-version/rt-thread-nano/nano-port-keil/an0039-nano-port-keil

    1.1、nano pack 安装

    1.2、添加rt-thread nano到MDK软件

    添加后,工程文件增加的有关RTOS的文件

    二、修改代码

    rt-thread nano增加到工程后,修改和开发板有关的代码。
    2.1、添加systick配置和中断函数
    在工程其他文件中定义的systick中断函数屏蔽到,在board.c文件中增加
        2.2、修改内存堆
    根据芯片RAM的大小来指定大小,这里我选择2K

   2.3、测试代码

#include "hardware_config.h"
#include "le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rtthread.h>

int main(void)
{
        u8 key = 0;
        Hardware_init();   /* Ó²¼þ³õʼ»¯*/
        init_led();

        while (1)
        {
                led1_on();
                led2_off();
                rt_thread_mdelay(100);
                //led3_on();
                led1_off();
                led2_on();
                rt_thread_mdelay(100);
                //led3_off();
        }
}

    驱动LED指示灯,实现和上篇功能一样的LED灯交替点亮。

    三、在rt-thread nano 上添加控制台

    3.1、在rtconfig.h中,使能uart console

    3.2、初始化串口和串口输出函数

    四、创建任务

    4.1、创建两个任务

#include "hardware_config.h"
#include <rtthread.h>
#include <rthw.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led.h"

static rt_thread_t thread1;
static rt_thread_t thread2;

void thread1_entry(void *parameter)
{
        //init_ledd();
        while(1)
        {
                //leddisp();
                rt_kprintf("thread1 run \n");
          rt_thread_mdelay(100);

        }
}

void thread2_entry(void *parameter)
{
        while(1)
        {
                rt_kprintf("thread2 run \n");
          rt_thread_mdelay(200);

        }
}

void TaskInit(void)
{
        thread1 = rt_thread_create("thread1",
                                                                                                   thread1_entry,
                                                                                                   RT_NULL,
                                                                                                   256,
                                                                                                   2,
                                                                                                   10);
        if(thread1 != RT_NULL)
        {
                rt_thread_startup(thread1);
        }
        else
        {
                rt_kprintf("create thread1 fail\n\n");
        }

        thread2 = rt_thread_create("thread2",
                                                                                                   thread2_entry,
                                                                                                   RT_NULL,
                                                                                                   256,
                                                                                                   2,
                                                                                                   10);
        if(thread2 != RT_NULL)
        {
                rt_thread_startup(thread2);
        }
        else
        {
                rt_kprintf("create thread2 fail\n\n");
        }
}

    4.2、主程序
#include "hardware_config.h"
#include <rtthread.h>
#include "task.h"
#include "led.h"

int main(void)
{
        u8 key = 0;
        Hardware_init();   /* Ó²¼þ³õʼ»¯*/
        init_led();
        TaskInit();

        while (1)
        {
                //rt_kprintf("https://www.linkosemi.com\r\n");
                led1_on();
                led2_off();
                rt_thread_mdelay(100);
                //led3_on();
                led1_off();
                led2_on();
                rt_thread_mdelay(100);
                //led3_off();
        }
}

    五、程序运行

    程序运行,串口输出:

网友A:
上系统了,好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