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HC32F460 Keil uVision5 硬件仿真不能查看寄存器外设额值?

楼主(2022-06-19):
HC32F460 Keil uVision5 硬件仿真不能查看寄存器外设额值?   HC32L005  136X系列的都可以在硬件仿真的时候查看各个外设的值并可以通过速表修改,  HC32F460 硬件仿真为啥没哟看到那外设一栏的菜单条呀?

网友A:
可能是没有勾选魔法棒里面  output 里面的  degug information

网友B:
请问魔法棒是什么啊

网友C:
并不是所有的寄存器都可以查看吧

网友D:
哦哦 那默认的是不勾选吗

网友E:
就是那个功能按钮上边的图标像是一根魔法棒

网友F:
勾选一下相关的显示信息

网友G:
能查看哪些寄存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