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开源分享】凌鸥开源版霍尔传感器无刷电机控制算法

楼主(2022-06-20):
【开源分享】凌鸥开源版霍尔传感器无刷电机控制算法

08x

03x

请问电机的空转转速在哪里修改呀
谢谢分享!

网友A:
有感电机是?

楼主:
带霍尔的无刷电机

网友B:
有没有接绝对值编码器或者增量编码器的

同问

网友C:
工程文件,编译出错!什么问题?

网友D:
开源的我喜欢

网友E:
运算的速度怎么样

网友F:
这个是官网提供的吗

网友G:
可以做无刷电机吗

网友H:
如何测量速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接绝对值编码器或者增量编码器的

目前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程文件,编译出错!什么问题?

检查一下器件库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做无刷电机吗

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何测量速度呢?

一般用两个PWM之间的角度差作为速度,也就是当前的角度-上一次的角度

网友C(2022-07-24):
用的是1.05的。还是没解决编译的问题。

网友I:
对应的硬件资料有吗?

我们的开发板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是1.05的。还是没解决编译的问题。

报什么错

网友I:
带弱磁的有没有?能放出来吗?

网友J(2022-09-14):
有參考電路嗎?

网友K(2022-10-25):
老板,有对应的电路板吗

网友C:
有相关的原理图吗?

网友L:
咱们后期会有相关编码器配套的产品以及算法嘛

网友M:
有刷电机一般都是运用在什么项目的啊?

楼主(2022-12-05):
引用 网友C:
有相关的原理图吗?

原理图官网上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咱们后期会有相关编码器配套的产品以及算法嘛

会的

网友C:
08开源这个PARK变换是不是搞错了。
/*******************************************************************************
函数名称:    stru_CurrVoctor Park(stru_CurrVoctor Curr_Input, s16 Theta, stru_FOC_CurrLoopDef *this)
功能描述:    Park变换
输入参数:    无
返 回 值:    无
多任务访问:   该函数涉及全局表项操作,不可重入
其它说明:
修改日期      版本号          修改人            修改内容
-----------------------------------------------------------------------------
2022/06/15      V1.0         LiuH              创建
*******************************************************************************/
stru_CurrVoctor Park(stru_CurrVoctor Curr_Input, s16 Theta, stru_FOC_CurrLoopDef *this)
{
   stru_CurrVoctor Curr_Output = { 0, 0 };

   s16 qId_1, qId_2;
   s16 qIq_1, qIq_2;

   this->struTrigSinCos = Trig_Functions(Theta);

   qIq_1 = (s32) Curr_Input.qI_Value1 * this->struTrigSinCos.hCos >> 15;
   qIq_2 = (s32) Curr_Input.qI_Value2 * this->struTrigSinCos.hSin >> 15;
   //Iq component in Q1.15 Format  iq=-iacos@+ibsin@
  Curr_Output.qI_Value1 = ((qIq_2) - (qIq_1)); //不是反过吗?Curr_Output.qI_Component1 = ((qIq_1)-(qIq_2));        //Iq=Ialpha*cosθ- Ibeta*sinθ

   qId_1 = (s32) Curr_Input.qI_Value1 * this->struTrigSinCos.hSin >> 15;
   qId_2 = (s32) Curr_Input.qI_Value2 * this->struTrigSinCos.hCos >> 15;
   //Id component in Q1.15 Format   id=iasin@+ibcos@
   Curr_Output.qI_Value2 = ((qId_1) + (qId_2));

   return (Curr_Output);
}

网友N:
带弱磁的有没有?

网友O(2023-01-20):
凌鸥开源版霍尔传感器无刷电机控制算法

网友P:
有无刷电机控制算法的教材吗?

网友Q:
无刷电机控制算法经典的都有哪些?

网友R:
FOC算法是开源的 吗?

网友S:
谢谢分享,不错的资料,学习一下。

网友T(2023-04-17):
C:\Work\Keil\ARM\PACK\Linko\LKS08x\1.0.5\Device\Include\core_cm0.c(360): error:  #18: expected a ")"
__ASM volatile ("MRS %0, primask" : "=r" (result) );

网友U:
有调试文档吗

网友V(2023-07-06):
你们用这个有感算法能跑起来吗?

网友W:
对应的硬件信息?

网友X:
用弱磁做了,能放出来吗?

网友Y(2023-09-26):
在LKS_EVB_MVPOWPRE_V4.0底板+LKS_EVB_MCU081 MCU板上跑,看波形是类似于6步换相的 H-PWM L-ON(上管PWM调制,下管常开)的调制方式。这就有个疑惑:按这种调制方式的话,采集电流应该是要采上管的电流才对,楼主的板子是采上管的吗?当然现在采下管的电流也能跑起来,但觉得不对。望楼主解惑

网友Z:
下载并查看一下。

网友AA:
工程文件,编译犯错,甚么問題?

网友AB:
是否有任何绝对值编码器或增量编码器连接

网友AC:
灵狗霍尔传感器无刷电机控制算法

网友AD(2023-11-06):
无刷电机通常用于哪些项目?

网友AE:
你们有关于无刷电机控制算法的教科书吗?

网友V:
引用 网友V:
你们用这个有感算法能跑起来吗?

移植了霍尔部分,电机可以闭环,角度有点不好

网友AF:
这个是有感还是无感控制算法呢?

网友AG(2024-06-18):
控制精度和平滑性能咋样?

网友W:
有没有刷电机控制算法的教材?

网友AH:
您好,我们公司现在产品上面有凌鸥的一款型号LKS32SMCR11C6T8  这个应该是定制款吧   我想知道这个具体是你们官方上面的哪个型号呀?

网友X(2024-08-02):
有刷电机一般用于什么项目?

网友AI:
有没有关于有刷电机控制算法的教材?

网友AJ(2024-09-20):
一直搞不懂

网友AK:
你能用这种感官算法运行吗?,

网友AD:
我用弱磁场做的。我能释放它吗?

网友AL:
工程文件,编译错误,有什么问题?

网友AB:
有磁场弱的吗?你能释放它吗?

网友AM:
有绝对编码器或增量编码器连接吗

网友AN:
无刷电机通常用于什么项目?

网友Z:
有没有无刷电机控制算法的教材?

网友AO:
这是传感还是非传感控制算法?

网友AC(2024-11-02):
有没有关于有刷电机控制算法的教材?,

网友AP:
你能运行这个感官算法吗?,,

网友AQ:
这是一种感应控制算法还是一种非感应控制算法?,

网友AA:
【开源分享】凌鸥开源版霍尔传感器无刷电机控制算法,高效稳定,适用于多种电机控制场景,助力开发者轻松实现电机控制。

网友AR(2024-12-26):
此开源有感FOC算法有没有类似“LKS08x_Demo_FOC_V3.9程序说明”的文档可以参考,便于理解, 多谢!

网友AS(2025-03-15):
可以参考借鉴一下,电机控制算法很有多共性的。

网友AT:
适用于多种电机控制场景,助力电机控制领域发展。

网友AO:
无刷电机常用于简易设备,如小型风扇、电动工具等。

网友AQ:
这个对霍尔传感器有要求吗?

网友AI(2025-04-14):
可以找《电机控制技术》或《现代电机控制》这类书籍,里面涉及无刷电机控制算法。

网友AP:
得看电机参数和单片机处理能力,算法跑得动取决于机器配置

网友W:
这个项目使用的时候要检查代码和头文件。

网友AU:
这个开源算法基于霍尔传感器检测电机磁极位置,进而控制电机转速和转向

网友AV:
经典的无刷电机控制算法有:矢量控制和直接转矩控制

网友AW:
工程文件编译出错可能是代码错误、库文件缺失或配置不正确

网友AX:
有刷电机控制算法教材很多,如《电机控制原理与应用》等

网友Z(2025-05-18):
这取决于算法的具体实现和单片机的处理能力。

网友AY:
无刷电机常用于遥控车、四轴飞行器、电动工具等需要精准控制转速和方向的场合。

网友AZ:
弱磁确实可能让信息消失,但具体是否可以恢复取决于磁介质和信息的存储方式。

网友(2025-06-17):
视频是V4.25了?

网友:
你好,视频里面已经是V4.25的版本了?

网友:
08X的demo只能用24V的电机吗?还是最高是24V?

网友BA:
有simple foc库可调用

网友BA:
的确很有用的资料,正在搞编码器

网友AA:
霍尔传感器用于检测电机转子位置,算法需根据霍尔信号计算转子角度,进而控制电机转速和转向。

网友AM:
需要确认编码器类型(绝对或增量),以及是否已有连接接口。如果编码器类型已知且已连接,检查电路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AN:
有的,市面上有专门针对电机控制算法的教材,内容涵盖基础理论到具体实现。

网友BB:
弱磁场释放通常涉及磁体或电流的变化。具体方法取决于释放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是通过电磁线圈,调整线圈电流即可。如果是永久磁体,则可能需要使用反向磁场来中和。

网友BC:
无刷电机常用于四轴飞行器、电动自行车、电动工具和工业自动化等领域。

网友BD(2025-07-18):
有刷电机常用于简易的玩具、风扇、泵等小功率、低噪音项目。

网友BE:
标题没提供,但根据内容可知,设备或电路中可能连接有绝对值编码器或增量编码器,用于位置和运动检测。

网友BF:
根据内容描述,这是有感控制算法,因为它涉及到对传感器输入的响应和调整。

网友AD:
有,你可以找《电机控制原理与应用》等书籍学习无刷电机控制算法。

网友AY(2025-09-03):
这个算法可能适用于无刷电机,通过霍尔传感器来控制电机的启停和方向。开源意味着大家可以自由使用和改进。

网友AD:
电路板需要根据具体项目和规格来定制,确认需求后,我们可以为您设计相应的电路板。

网友AO:
需要看你的具体应用,一般电机都会配备编码器,绝对值编码器提供绝对位置信息,而增量编码器提供相对位置变化。

网友AB:
看具体是哪种类型的弱磁材料,有的弱磁材料能被磁性传感器检测出来。

网友AT:
无刷电机常用在遥控车、四轴飞行器、电动工具等项目,因其效率高,响应快。

网友AE:
霍尔传感器通常对供电电压和电流有一定要求,还需考虑工作温度范围和精度等级。

网友BB:
看情况,带弱磁的设备可能能放出磁场,具体看设计。

网友AP(2025-10-08):
检查代码,确认变量、函数或文件引用是否正确,或者编译器设置是否合适。

网友AM:
常用的无刷电机控制算法包括矢量控制和直接转矩控制。

网友Z:
检查工程设置和代码,确认编译器选项正确,变量初始化无误。

网友BG:
这取决于算法如何响应传感器输入,如果算法根据传感器数据变化来调整电机,那它是有感控制;如果完全独立于传感器,那它就是无感控制。

网友AV:
有刷电机常用于对扭矩要求不高、控制简便的项目,如家电、玩具和工业自动化设备。

网友AW:
有刷电机常用于玩具、电动工具、家用电器等需要中等功率和简易控制的项目。

网友AS:
有绝对编码器或增量编码器的话,要考虑它们的连接方式,一般有数字接口如RS-485或模拟接口,确保与单片机通信端口兼容。

网友W:
可能是因为代码错误或者配置不对,需要检查代码逻辑和工程设置。

网友BF(2025-11-07):
要确定是否接编码器,得看你的单片机模块或电机驱动电路是否支持编码器接口。

网友AZ:
有,很多教科书和在线资源涵盖无刷电机控制算法,比如《电机控制原理与应用》。

网友BH:
无刷电机广泛应用于机器人、航模、电动工具等项目,因其高效率和可控性。

网友AA:
可以查找《电机控制原理与应用》这类教材,其中涉及有刷电机控制算法。

网友AK:
市面上有不少关于电机控制算法的教材,可以网上搜索看看,或者去图书馆借阅。

网友AI:
没有,但网上有很多相关资料和教程,你可以搜索“无刷电机控制算法”来获取。

网友AQ:
霍尔传感器用于检测电机磁极位置,控制算法根据位置信号调整电机转速和方向。

网友AO:
有刷电机常用于需要中等功率、较高效率和易于控制的场合,如家用电器、玩具、电动工具等。

网友AS(2025-12-08):
操作项目前,务必备份并详查代码与头文件确保无误。

网友AU:
如果算法设计得当,许多单片机能够处理感官算法。关键在于算法复杂度与单片机处理能力匹配。

网友AQ:
霍尔传感器对精度和稳定性有要求,以确保电机控制和电流检测准确。

网友BI(2026-01-12):
弱磁场通常不易直接释放,需依赖特定的物理过程或设备,如电磁铁。

网友Z:
矢量控制适用于复杂电机,直接转矩控制简单易行,看应用场景选择。

网友BJ:
凌鸥开源版霍尔无刷电机控制算法:基于霍尔信号识别转子位置,6 步换相驱动电机;含换相时序校准、过流 / 堵转保护逻辑;适配凌鸥 MCU 定时器 PWM 输出,支持调速闭环;可通过串口调试参数,代码模块化易移植,适配不同极对数无刷电机。

网友AL:
感应控制算法通常涉及电磁感应原理,而非感应控制算法不依赖电磁感应。具体哪种,得看算法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