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7的USBFS MSC HOST 无法加载

楼主(2022-06-20):
参考参照官方例程:……\GD32F10x_Firmware_Library_V2.2.2\GD32F10x_Firmware_Library_V2.2.2\Examples\USBFS\USB_Host\usb_host_msc_udisk在使用f_mout(f_mount(&fatfs, "0:/", 1); 时check_fs(fs, bsect);就会返回4,报FR_DISK_ERR;
如果不用f_mout,直接用f_open(&file, "0:/logs", FA_CREATE_ALWAYS | FA_WRITE);就会fs = FatFs[vol]; 返回0,报FR_NOT_ENABLED,
以上哪位大神知道如何解决?我的目的就是让GD32F107给U盘周期性写数据!

网友A(2023-04-11):
官方的demo你试试呗,就看看他们的逻辑是咋处理的

网友B:
一般情况这种就是那个步骤没操作对导致的

网友C:
你仿真跟踪一下原好用的demo,看看都用了什么流程

网友D:
能把你的工程发出来吗,我试试

网友E:
不能直接打开文件吧,应该先配置一下?

网友F:
具体我没用过GD的USB方面,之前ST的USB我知道是挑U盘的

网友G:
这提示不是没有使能吗,你要使能一下才行

网友H:
你换个U盘也这样吗?

网友I:
估计U盘格式不对?

网友J:
你最好是用原来的demo,和你现在的U盘,实现能读取操作,然后再移植试试

网友K:
似乎挂载就没有挂载成功。

网友L:
你的U盘是什么文件系统的,说不定是文件系统的问题。

网友M:
你这是直接跑的官方Demo吗?还是移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