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02. 底层代码更新后范例程序的修改并成功运行

楼主:
底层代码更新后范例程序的修改并成功运行
1、在上一帖完成上电开箱后,运行范例代码却总是不能正常运行,包括中断控制这样的指令显示无法找到定义。

经过漫长的代码搜索和调试,基本放弃,因为有编译成.o的文件无法读取内容,经咨询,原来是底层代码启用了cmsis OS的定义,然后和现有的头文件定义冲突了。修订方法如下。
2. 首先需要从runtime定义中选择cmsis Core

然后,从文件夹删除下述的头文件,并在引用失效的地方用// 注释掉这句代码,或者直接删除

可以在工程中发现这个文件显示出问题,这个问题在重新启动工程后就没了,因为这个文件不在工程中了。

进行代码编译,

显示成功并写入内存。
3、补充说明,这个工程中,如果对于芯片编译的定义是空白,需要使用add添加,

编译成功。

本次采用了从nucleo开发板上单独拆下来的调试板,并用刷写工具flash成jlink OB,这个就可以去正确使用flash芯片了,也避免让jlink误认为是D版的调试器。

网友A(2022-06-21):
CMSIS这个选项卡,有资料介绍么,一直不了解

楼主:
是arm提供的底层a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