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H7 读 外部 SRAM 首次成功,之后保持不变

楼主(2022-06-21):
STM32H743  读外部SRAM 芯片,首次读成功后,无法再次读取新的数据,使用示波器对STM32H7引脚进行测量,发现无波形输出。调试过程中,在程序中打个断点,就每次可以正常读取。

网友A:
再看看时序呢?

网友B:
感觉是不是哪里没有匹配上,
时序好好看看

可以用逻辑分析仪抓一抓

网友C:
重新烧录看看。

网友D:
可能是由于Cache导致的问题,具体要看你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