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想修改为单bank模式,应该怎么做呢?

楼主(2022-06-20):
使用CubeMX配置生成STM32G431的工程文件,请问怎么设置FLASH的bank模式呢?看代码里面生成的默认就是双bank模式,如果想修改为单bank模式,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A:
修改选项字节的DBANK位即可,可以用户编程或基于工具来修改。

不过,G431不支持dual bank.

网友B:
代码都生成了,直接在代码里修改就行了。

网友C:
这个bank值得深入学习

网友D:
这个应该是修改option bytes中user configuration 寄存器的设置,可用flash库中的API操作,也可以在cube programmer中修改

网友E:
STM32G431 目前最大FLASH容量只有128K,在手册中表明,只有single bank 。 所以没有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