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执行FLASH页擦除操作,函数返回成功,为什么实际并没有擦除页?

楼主(2022-06-20):
尝试了重新烧写程序不是会擦除flash吗,但是flash最后一页写入的字节还是存在? 怎么回事?

网友A:
检查一下你的硬件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网友B:
看你用哪个软件,是不是执行了擦除操作

网友C:
可以配置全部擦除,你要先说一下用的哪个软件。如果是在线仿真,再仿真器配置选项,flashdownload这一页选择全部擦除。

网友C:
根据你编译的程序文件,自动擦除需要写入程序的部分,不需要写程序的地方,应该是保留不擦除,这样下程序调试的时候,感觉速度会快一些

网友D:
应该是没有成功吧,

网友E(2022-07-27):
你这个问题是因为,你采用的是局部擦写

网友F:
正常来说,你要是选择全部擦写就好了,就可以全擦了

网友G:
是因为你选择的不是全扇区擦除啊

网友H:
你勾选一下全扇区擦除就好了,但那就擦写的慢了

网友I:
函数要是返回成功的话,那基本就是成功了

网友J:
听你描述我懂了,是因为全扇区擦除和局部扇区擦除的问题

网友K:
你要是选择全扇区擦写的话,就能有擦除操作了

网友L:
你咋知道是函数返回成功啊?看看截图

网友M:
你是采用keil擦写的么?

网友N:
重新擦写是不会擦除flash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