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外设 两组命令之间有6us延时

楼主(2022-06-20):
软件 控制nss 主机 TI模式 ,发送一组数据会将cs拉低再拉高一次, 两次发送数据中间会有6us的延时,这个延时是因为什么产生的?有没有办法减少或者消除呢  因为要控制一个ADS芯片的convst/cs引脚,所以必须每次读取数据都要控制cs进行转变

网友A:

不用SPI控制器的本身的CS控制,软件把CS当IO口使用,通信时拉低,即可避免上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SPI控制器的本身的CS控制,软件把CS当IO口使用,通信时拉低,即可避免上述问题 ...

现在就是这样操作的,之前有人建议使用硬件NSS

网友A:
那就没有什么好办法了
自己弄2个脚+三极管控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