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器的overdrive怎么理解?

楼主:
请各位大佬指导:
  比较器中这个参数怎么理解?100mV到5mv要花2US?为什么是过载? 如果想知道这个比较器的高低电平切换速度该看什么参数呢?

楼主(2022-06-20):
这个曲线为什么是电压越大,速度越慢。

网友A(点评):
这个图中的曲线,明明是电压越高,输出越快,这么能反过来理解?

网友B:
不是过载,是过驱动。

翻译错了,理解就错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曲线为什么是电压越大,速度越慢。

这明明是电压越大,速度越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过载,是过驱动。

翻译错了,理解就错了。

请问过驱动是指的什么?输出电压值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明明是电压越大,速度越快

你好,我从图看出来的是 Vov=100mV时,1us可以达到4.5V,Vov=5ms 1us仅≈0V ,这是为什么呢?达到越高的电压不应该需要的时间越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压越高,到达 满电平的时间 就越长 , 不难理解 哦 。。

如果我想知道这个比较器的响应速度该看什么参数?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是过载,是过驱动。

翻译错了,理解就错了。

请问这个100-mV input step with 5-mV overdrive 2 us  这个参数怎么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个100-mV input step with 5-mV overdrive 2 us  这个参数怎么理解?

100mV 是指一个输入电平,它距离比较器反转电平还有100mV的“台阶”,所以叫step。
5mV  是使得比较器反转的电平再追加上的“过”驱动电平,所以叫overdrive。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过驱动是指的什么?输出电压值过高?

比如某个电平使得比较器反转,再追加的电平叫过驱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我从图看出来的是 Vov=100mV时,1us可以达到4.5V,Vov=5ms 1us仅≈0V ,这是为什么呢?达到越高的电 ...

100mV时,1us就到了4.5V,而5mV时,1us才达到0V;这不就是OV越大,就越快么,这都这么明显了。
你问为什么,因为OV越大,意味着输入信号更猛,所以输出速度越快,就这特性。

越高电压,时间越久? 这是个分子式,结果是分母和分子决定的,距离越远,花的时间越久吗?当然不是啊,坐飞机跟走路,你选的哪个,也决定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