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AT32F403ACGU7的底部EPAD尺寸是不是标错了?

楼主(2022-06-20):
根据芯片手册:DS_AT32F403A_V2.01_CH.pdf,第83页,QFN48封装的AT32F403ACGU7的底部尺寸图:
下一页的表格给的数据是:D2=E2=3.17mm,最大是3.27mm
看上去这个EPAD挺小,与四周焊盘间距挺大,所以我画板子时,就在其间隙中画了几个过孔

结果拿到芯片一看,EPAD非常大,与四周焊盘之间几乎没有缝隙了:

我的PCB上好几个过孔,不做处理的话肯定是要短路了:

请问,是手册画错了吗?

还是我拿到的芯片是假货?

网友A:
手册上的间隙大小与实际情况差异不用关注,毕竟只是示意图,关键是各尺寸要对,如果手册上的尺寸和实物不一样,那就是手册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上的间隙大小与实际情况差异不用关注,毕竟只是示意图,关键是各尺寸要对,如果手册上的尺寸和实物不一 ...

手册上长宽是3.17mm,最大3.27mm
我照着画了板子,几百块花出去了
拿到手一看不能用

各位有用过这个型号的吗?或者厂家的请出来解释一下?

网友B:
封装啥的,我一般都是在lc EDA上直接拿来用,哈哈。现成的。

网友C:
datasheet完全没有问题,内焊盘不能按实物来做成一样大的,否则肯定会和旁边的引脚焊盘短路,通常不可以在内部做过孔走线的,这是常识。

网友D:
你这个差距有点大啊

网友E:
过孔盖油,不影响芯片焊接上去。不会造成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册上的间隙大小与实际情况差异不用关注,毕竟只是示意图,关键是各尺寸要对,如果手册上的尺寸和实物不一 ...

这话是认真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过孔盖油,不影响芯片焊接上去。不会造成短路。

真厉害

楼主:
目前是想这样焊一个试试
但是这很不保险
万一批产的时候,哪个过孔上面的绿油掉了呢

网友F:
贴一圈黄胶带再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