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us延时怎么做啊

楼主(2022-06-20):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HAL_GPIO_TogglePin(LED2_GPIO_PORT, LED2_PIN);
    /* Insert delay 100 ms */
    HAL_Delay(100);

  }
比如这个调用HAL_Delay,可以毫秒延时,微秒的有库函数实现吗

楼主:
觉得微秒的延时在控制外设上是很有用的。

网友A:
可以使用定时器

楼主:
那就是需要自己实现了?

网友B:
可以修改这个函数的初始化为毫秒的,用完后,再恢复,以免后面其他函数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