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电磁阀吸合后,能否降压保持吸合状态

楼主(2022-06-20):
能否在电磁阀吸合之后,
降低控制电压,从而较小发热

网友A:
实测一下吧

网友B:
继电器的规格书里会写有吸合电压和释放电压的,就看您是用什么方法降低电压了

网友C: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D(2023-10-20):
使用带有锁止功能的专用电磁阀驱动芯片,或者如果使用电流闭环控制方式 是可以实现的,可以有MAX22200带有闭环电流调节和电压调节两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