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G4系列的RTC报警应用

楼主(2022-06-20):
RTC, TI, se, TE, IO, rc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Examples_LL/RTC/RTC_Alarm/Src/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187600]@author[/url]  MCD Application Team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This example code shows how to use STM32G4xx RTC LL API to configure
  *          an alarm.
  *          Peripheral initialization done using LL unitary services functions.
  ******************************************************************************
  * @attention
  *
  * <h2><center>© Copyright (c) 2020 STMicroelectronics.
  * All rights reserved.</center></h2>
  *
  * This software component is licensed by ST under BSD 3-Clause license,
  * the "License"; You may not use this file except in compliance with the
  * License. You may obtain a copy of the License at:
  *                        opensource.org/licenses/BSD-3-Clause
  *
  ******************************************************************************
  */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 @addtogroup STM32G4xx_LL_Examples
  * @{
  */

/** @addtogroup RTC_Alarm
  * @{
  */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 Oscillator time-out values */
#define LSI_TIMEOUT_VALUE          ((uint32_t)2)     /* 2 ms */
#define LSE_TIMEOUT_VALUE          ((uint32_t)5000)  /* 5 s */
#define RTC_TIMEOUT_VALUE          ((uint32_t)1000)  /* 1 s */

/* Defines related to Clock configuration */
/* Uncomment to enable the adequate Clock Source */
#define RTC_CLOCK_SOURCE_LSE
/*#define RTC_CLOCK_SOURCE_LSI*/

#ifdef RTC_CLOCK_SOURCE_LSI
/* ck_apre=LSIFreq/(ASYNC prediv + 1) with LSIFreq=32 kHz RC */
#define RTC_ASYNCH_PREDIV          ((uint32_t)0x7F)
/* ck_spre=ck_apre/(SYNC prediv + 1) = 1 Hz */
#define RTC_SYNCH_PREDIV           ((uint32_t)0x00FF)
#endif

#ifdef RTC_CLOCK_SOURCE_LSE
/* ck_apre=LSEFreq/(ASYNC prediv + 1) = 256Hz with LSEFreq=32768Hz */
#define RTC_ASYNCH_PREDIV          ((uint32_t)0x7F)
/* ck_spre=ck_apre/(SYNC prediv + 1) = 1 Hz */
#define RTC_SYNCH_PREDIV           ((uint32_t)0x00FF)
#endif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 Buffers used for displaying Time and Date */
uint8_t aShowTime[] = "hh:ms:ss";
uint8_t aShowDate[] = "dd/mm/aaaa";

#if (USE_TIMEOUT == 1)
uint32_t Timeout = 0; /* Variable used for Timeout management */
#endif /* USE_TIMEOUT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void     Configure_RTC(void);
void     Configure_RTC_Alarm(void);
uint32_t Enter_RTC_InitMode(void);
uint32_t Exit_RTC_InitMode(void);
uint32_t WaitForSynchro_RTC(void);
void     Show_RTC_Calendar(void);
void     LED_Init(void);
void     LED_On(void);
void     LED_Blinking(uint32_t Period);

/* Private functions ---------------------------------------------------------*/

/**
  * @brief  Main program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to 170 MHz */
  SystemClock_Config();

  /* Initialize LED2 */
  LED_Init();

  /*##-1- Configure the RTC peripheral #######################################*/
  Configure_RTC();

  /*##-2- Configure Alarm ####################################################*/
  /* Configure RTC Alarm */
  Configure_RTC_Alarm();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3- Display the updated Time and Date ################################*/
    Show_RTC_Calendar();
  }
}

/**
  * @brief  Configure RTC.
  * [url=home.php?mod=space&uid=536309]@NOTE[/url]   Peripheral configuration is minimal configuration from reset values.
  *         Thus, some useless LL unitary functions calls below are provided as
  *         commented examples - setting is default configuration from reset.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Configure_RTC(void)
{
  /*##-1- Enables the PWR Clock and Enables access to the backup domain #######*/
  /* To change the source clock of the RTC feature (LSE, LSI), you have to:
     - Enable the power clock
     - Enable write access to configure the RTC clock source (to be done once after reset).
     - Reset the Back up Domain
     - Configure the needed RTC clock source */
  LL_APB1_GRP1_EnableClock(LL_APB1_GRP1_PERIPH_PWR);

  LL_PWR_EnableBkUpAccess();

  /*##-2- Configure LSE/LSI as RTC clock source ###############################*/
#ifdef RTC_CLOCK_SOURCE_LSE
  /* Enable LSE only if disabled.*/
  if (LL_RCC_LSE_IsReady() == 0)
  {
    LL_RCC_ForceBackupDomainReset();
    LL_RCC_ReleaseBackupDomainReset();
    LL_RCC_LSE_Enable();
#if (USE_TIMEOUT == 1)
    Timeout = LSE_TIMEOUT_VALUE;
#endif /* USE_TIMEOUT */
    while (LL_RCC_LSE_IsReady() != 1)
    {
#if (USE_TIMEOUT == 1)
      if (LL_SYSTICK_IsActiveCounterFlag())
      {
        Timeout --;
      }
      if (Timeout == 0)
      {
        /* LSE activation error */
        LED_Blinking(LED_BLINK_ERROR);
      }
#endif /* USE_TIMEOUT */
    }
    LL_RCC_SetRTCClockSource(LL_RCC_RTC_CLKSOURCE_LSE);

    /*##-3- Enable RTC peripheral Clocks #######################################*/
    /* Enable RTC Clock */
    LL_RCC_EnableRTC();
  }
#elif defined(RTC_CLOCK_SOURCE_LSI)
  if (LL_RCC_LSI_IsReady() == 0)
  {
    LL_RCC_ForceBackupDomainReset();
    LL_RCC_ReleaseBackupDomainReset();
    LL_RCC_LSI_Enable();
#if (USE_TIMEOUT == 1)
    Timeout = LSI_TIMEOUT_VALUE;
#endif /* USE_TIMEOUT */
    while (LL_RCC_LSI_IsReady() != 1)
    {
#if (USE_TIMEOUT == 1)
      if (LL_SYSTICK_IsActiveCounterFlag())
      {
        Timeout --;
      }
      if (Timeout == 0)
      {
        /* LSI activation error */
        LED_Blinking(LED_BLINK_ERROR);
      }
#endif /* USE_TIMEOUT */
    }
    LL_RCC_SetRTCClockSource(LL_RCC_RTC_CLKSOURCE_LSI);

    /*##-3- Enable RTC peripheral Clocks #######################################*/
    /* Enable RTC Clock */
    LL_RCC_EnableRTC();
  }

#else
#error "configure clock for RTC"
#endif

  /*##-4- Disable RTC registers write protection ##############################*/
  LL_RTC_DisableWriteProtection(RTC);

  /*##-5- Enter in initialization mode #######################################*/
  if (Enter_RTC_InitMode() != RTC_ERROR_NONE)
  {
    /* Initialization Error */
    LED_Blinking(LED_BLINK_ERROR);
  }

  /*##-6- Configure RTC ######################################################*/
  /* Configure RTC prescaler and RTC data registers */
  /* Set Hour Format */
  LL_RTC_SetHourFormat(RTC, LL_RTC_HOURFORMAT_AMPM);
  /* Set Asynch Prediv (value according to source clock) */
  LL_RTC_SetAsynchPrescaler(RTC, RTC_ASYNCH_PREDIV);
  /* Set Synch Prediv (value according to source clock) */
  LL_RTC_SetSynchPrescaler(RTC, RTC_SYNCH_PREDIV);
  /* Set OutPut */
  /* Reset value is LL_RTC_ALARMOUT_DISABLE */
  //LL_RTC_SetAlarmOutEvent(RTC, LL_RTC_ALARMOUT_DISABLE);
  /* Set OutPutPolarity */
  /* Reset value is LL_RTC_OUTPUTPOLARITY_PIN_HIGH */
  //LL_RTC_SetOutputPolarity(RTC, LL_RTC_OUTPUTPOLARITY_PIN_HIGH);
  /* Set OutPutType */
  /* Reset value is LL_RTC_ALARM_OUTPUTTYPE_OPENDRAIN */
  //LL_RTC_SetAlarmOutputType(RTC, LL_RTC_ALARM_OUTPUTTYPE_OPENDRAIN);

  /*##-7- Exit of initialization mode #######################################*/
  Exit_RTC_InitMode();

  /*##-8- Enable RTC registers write protection #############################*/
  LL_RTC_EnableWriteProtection(RTC);
}

/**
  * @brief  Configure the current time and date.
  * @note   Peripheral configuration is minimal configuration from reset values.
  *         Thus, some useless LL unitary functions calls below are provided as
  *         commented examples - setting is default configuration from reset.
  * @param  None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Configure_RTC_Alarm(void)
{
  /*##-1- Disable RTC registers write protection ############################*/
  LL_RTC_DisableWriteProtection(RTC);

  /*##-2- Enter in initialization mode ######################################*/
  if (Enter_RTC_InitMode() != RTC_ERROR_NONE)
  {
    /* Initialization Error */
    LED_Blinking(LED_BLINK_ERROR);
  }

  /*##-3- Configure the Date ################################################*/
  /* Note: __LL_RTC_CONVERT_BIN2BCD helper macro can be used if user wants to*/
  /*       provide directly the decimal value:                               */
  /*       LL_RTC_DATE_Config(RTC, LL_RTC_WEEKDAY_MONDAY,                    */
  /*                          __LL_RTC_CONVERT_BIN2BCD(31), (...))           */
  /* Set Date: Friday December 29th 2016 */
  LL_RTC_DATE_Config(RTC, LL_RTC_WEEKDAY_FRIDAY, 0x29, LL_RTC_MONTH_DECEMBER, 0x16);

  /*##-4- Configure the Time ################################################*/
  /* Set Time: 11:59:55 PM*/
  LL_RTC_TIME_Config(RTC, LL_RTC_TIME_FORMAT_PM, 0x11, 0x59, 0x55);

  /*##-5- Configure the RTC Alarm peripheral #################################*/
  /* Set Alarm to 12:00:25
     RTC Alarm Generation: Alarm on Hours, Minutes and Seconds (ignore date/weekday)*/
  LL_RTC_ALMA_ConfigTime(RTC, LL_RTC_ALMA_TIME_FORMAT_AM, 0x12, 0x00, 0x25);
  LL_RTC_ALMA_SetMask(RTC, LL_RTC_ALMA_MASK_DATEWEEKDAY);

  /* Note: following interfaces may be used but not needed as default values are used.*/
  //LL_RTC_ALMA_SetSubSecond(RTC, 0x00);
  //LL_RTC_ALMA_SetSubSecondMask(RTC, 0);
  //LL_RTC_ALMA_DisableWeekday(RTC);
  //LL_RTC_ALMA_SetDay(RTC, 0x01);

  /* Enable Alarm*/
  LL_RTC_ALMA_Enable(RTC);

  /* Clear the Alarm interrupt pending bit */
  LL_RTC_ClearFlag_ALRA(RTC);

  /* Enable IT Alarm */
  LL_RTC_EnableIT_ALRA(RTC);

  /* RTC Alarm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EXTI configuration */
  LL_EXTI_EnableIT_0_31(LL_EXTI_LINE_17);
  LL_EXTI_EnableRisingTrig_0_31(LL_EXTI_LINE_17);

  /*##-6- Configure the NVIC for RTC Alarm ###############################*/
  NVIC_SetPriority(RTC_Alarm_IRQn, 0x0F);
  NVIC_EnableIRQ(RTC_Alarm_IRQn);

  /*##-7- Exit of initialization mode #######################################*/
  if (Exit_RTC_InitMode() != RTC_ERROR_NONE)
  {
    /* Initialization Error */
    LED_Blinking(LED_BLINK_ERROR);
  }

  /*##-8- Enable RTC registers write protection #############################*/
  LL_RTC_EnableWriteProtection(RTC);
}

/**
  * @brief  Enter in initialization mode
  * @note In this mode, the calendar counter is stopped and its value can be updated
  * @param  None
  * @retval RTC_ERROR_NONE if no error
  */
uint32_t Enter_RTC_InitMode(void)
{
  /* Set Initialization mode */
  LL_RTC_EnableInitMode(RTC);

#if (USE_TIMEOUT == 1)
  Timeout = RTC_TIMEOUT_VALUE;
#endif /* USE_TIMEOUT */

  /* Check if the Initialization mode is set */
  while (LL_RTC_IsActiveFlag_INIT(RTC) != 1)
  {
#if (USE_TIMEOUT == 1)
    if (LL_SYSTICK_IsActiveCounterFlag())
    {
      Timeout --;
    }
    if (Timeout == 0)
    {
      return RTC_ERROR_TIMEOUT;
    }
#endif /* USE_TIMEOUT */
  }

  return RTC_ERROR_NONE;
}

/**
  * @brief  Exit Initialization mode
  * @param  None
  * @retval RTC_ERROR_NONE if no error
  */
uint32_t Exit_RTC_InitMode(void)
{
  LL_RTC_DisableInitMode(RTC);

  /* Wait for synchro */
  /* Note: Needed only if Shadow registers is enabled           */
  /*       LL_RTC_IsShadowRegBypassEnabled function can be used */
  return (WaitForSynchro_RTC());
}

/**
  * @brief  Wait until the RTC Time and Date registers (RTC_TR and RTC_DR) are
  *         synchronized with RTC APB clock.
  * @param  None
  * @retval RTC_ERROR_NONE if no error (RTC_ERROR_TIMEOUT will occur if RTC is
  *         not synchronized)
  */
uint32_t WaitForSynchro_RTC(void)
{
  /* Clear RSF flag */
  LL_RTC_ClearFlag_RS(RTC);

#if (USE_TIMEOUT == 1)
  Timeout = RTC_TIMEOUT_VALUE;
#endif /* USE_TIMEOUT */

  /* Wait the registers to be synchronised */
  while (LL_RTC_IsActiveFlag_RS(RTC) != 1)
  {
#if (USE_TIMEOUT == 1)
    if (LL_SYSTICK_IsActiveCounterFlag())
    {
      Timeout --;
    }
    if (Timeout == 0)
    {
      return RTC_ERROR_TIMEOUT;
    }
#endif /* USE_TIMEOUT */
  }
  return RTC_ERROR_NONE;
}

/**
  * @brief  Display the current time and date.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Show_RTC_Calendar(void)
{
  /* Note: need to convert in decimal value in using __LL_RTC_CONVERT_BCD2BIN helper macro */
  /* Display time Format : hh:mm:ss */
  sprintf((char *)aShowTime, "%.2d:%.2d:%.2d", __LL_RTC_CONVERT_BCD2BIN(LL_RTC_TIME_GetHour(RTC)),
          __LL_RTC_CONVERT_BCD2BIN(LL_RTC_TIME_GetMinute(RTC)),
          __LL_RTC_CONVERT_BCD2BIN(LL_RTC_TIME_GetSecond(RTC)));
  /* Display date Format : mm-dd-yy */
  sprintf((char *)aShowDate, "%.2d-%.2d-%.2d", __LL_RTC_CONVERT_BCD2BIN(LL_RTC_DATE_GetMonth(RTC)),
          __LL_RTC_CONVERT_BCD2BIN(LL_RTC_DATE_GetDay(RTC)),
          2000 + __LL_RTC_CONVERT_BCD2BIN(LL_RTC_DATE_GetYear(RTC)));
}

/**
  * @brief  Initialize LED2.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LED_Init(void)
{
  /* Enable the LED2 Clock */
  LED2_GPIO_CLK_ENABLE();

  /* Configure IO in output push-pull mode to drive external LED2 */
  LL_GPIO_SetPinMode(LED2_GPIO_PORT, LED2_PIN, LL_GPIO_MODE_OUTPUT);
  /* Reset value is LL_GPIO_OUTPUT_PUSHPULL */
  //LL_GPIO_SetPinOutputType(LED2_GPIO_PORT, LED2_PIN, LL_GPIO_OUTPUT_PUSHPULL);
  /* Reset value is LL_GPIO_SPEED_FREQ_LOW */
  //LL_GPIO_SetPinSpeed(LED2_GPIO_PORT, LED2_PIN, LL_GPIO_SPEED_FREQ_LOW);
  /* Reset value is LL_GPIO_PULL_NO */
  //LL_GPIO_SetPinPull(LED2_GPIO_PORT, LED2_PIN, LL_GPIO_PULL_NO);
}

/**
  * @brief  Turn-on LED2.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LED_On(void)
{
  /* Turn LED2 on */
  LL_GPIO_SetOutputPin(LED2_GPIO_PORT, LED2_PIN);
}

/**
  * @brief  Set LED2 to Blinking mode for an infinite loop (toggle period based on value provided as input parameter).
  * @param  Period : Period of time (in ms) between each toggling of LED
  *   This parameter can be user defined values. Pre-defined values used in that example are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17080]@ARG[/url] LED_BLINK_FAST : Fast Blinking
  *     @arg LED_BLINK_SLOW : Slow Blinking
  *     @arg LED_BLINK_ERROR : Error specific Blinking
  * @retval None
  */
void LED_Blinking(uint32_t Period)
{
  /* Toggle IO in an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LL_GPIO_TogglePin(LED2_GPIO_PORT, LED2_PIN);
    LL_mDelay(Period);
  }
}

/**
  * @brief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The system Clock is configured as follows :
  *            System Clock source            = PLL (HSI)
  *            SYSCLK(Hz)                     = 170000000
  *            HCLK(Hz)                       = 170000000
  *            AHB Prescaler                  = 1
  *            APB1 Prescaler                 = 1
  *            APB2 Prescaler                 = 1
  *            PLL_M                          = 4
  *            PLL_N                          = 85
  *            PLL_P                          = 2
  *            PLL_Q                          = 2
  *            PLL_R                          = 2
  *            Flash Latency(WS)              = 4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 Flash Latency configuration */
  LL_FLASH_SetLatency(LL_FLASH_LATENCY_4);

  /* Enable boost mode to be able to reach 170MHz */
  LL_PWR_EnableRange1BoostMode();

  /* HSI configuration and activation */
  LL_RCC_HSI_Enable();
  while(LL_RCC_HSI_IsReady() != 1)
  {
  };

  /* Main PLL configuration and activation */
  LL_RCC_PLL_ConfigDomain_SYS(LL_RCC_PLLSOURCE_HSI, LL_RCC_PLLM_DIV_4, 85, LL_RCC_PLLR_DIV_2);
  LL_RCC_PLL_Enable();
  LL_RCC_PLL_EnableDomain_SYS();
  while(LL_RCC_PLL_IsReady() != 1)
  {
  };

  /* Sysclk activation on the main PLL */
  LL_RCC_SetAHBPrescaler(LL_RCC_SYSCLK_DIV_2);
  LL_RCC_SetSysClkSource(LL_RCC_SYS_CLKSOURCE_PLL);
  while(LL_RCC_GetSysClkSource() != LL_RCC_SYS_CLKSOURCE_STATUS_PLL)
  {
  };

  LL_RCC_SetAHBPrescaler(LL_RCC_SYSCLK_DIV_1);
  /* Insure 1µs transition state at intermediate medium speed clock based on DWT */
  CoreDebug->DEMCR |= CoreDebug_DEMCR_TRCENA_Msk;
  DWT->CTRL |= DWT_CTRL_CYCCNTENA_Msk;
  while(DWT->CYCCNT < 100);
  /* Set APB1 & APB2 prescaler*/
  LL_RCC_SetAPB1Prescaler(LL_RCC_APB1_DIV_1);
  LL_RCC_SetAPB2Prescaler(LL_RCC_APB2_DIV_1);

  /* Set systick to 1ms in using frequency set to 170MHz */
  /* This frequency can be calculated through LL RCC macro */
  /* ex: __LL_RCC_CALC_PLLCLK_FREQ(__LL_RCC_CALC_HSI_FREQ(),
                                  LL_RCC_PLLM_DIV_4, 85, LL_RCC_PLLR_DIV_2)*/
  LL_Init1msTick(170000000);

  /* Update CMSIS variable (which can be updated also through SystemCoreClockUpdate function) */
  LL_SetSystemCoreClock(170000000);
}

/******************************************************************************/
/*   USER IRQ HANDLER TREATMENT                                               */
/******************************************************************************/
/**
  * @brief  Alarm callback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Alarm_Callback(void)
{
  /* Turn LED2 on: Alarm generation */
  LED_On();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char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
  * @}
  */

/**
  * @}
  */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网友A:
全是代码,看得累啊。

网友B:
什么是RTC报警

网友C:
这么做可移植性非常好。

网友D(2022-08-10):
引用 网友C:
这么做可移植性非常好。

可移植性好吗?没看出来

网友E:
通篇没一个文字,全代码,表示头看晕了

网友F:
没这应用,懒得看,等有这应用了,又找不到

网友G(2022-10-04):
在开始电镀之前,必须先清掉孔内的杂物。

网友H:
在孔璧内部作金属处理后,可以让内部的各层线路能够彼此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