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L4xx] 官方demo板再也烧录不了其他的hex,如何解救,急急急!

楼主(2022-06-20):
我手上有官方的开发板N32L40XKQ-STB V1.0,板子debug usb接电脑烧录了官方的例程IORemap,之后再也烧录不了,我是用keil直接下载hex的,一直提示SWD/JTAG Communication Failure,重新拔插N次都是这提示,有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然后我的demo就再也烧录不了其他的hex,急急急。

网友A:
应用笔记:N32_MCU下载异常解决方法,这个帖子看下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28618&highlight=MCU%E4%B8%8B%E8%BD%BD%E5%BC%82%E5%B8%B8%E8%A7%A3%E5%86%B3

这个Demo是针对Debug接口的remap,请务必看下Demo里面的readme.txt文档。

网友B:
应该是把JTAG口复用位普通IO了。

楼主:
小弟初学,自己摸索了一下,要把boot0接到3.3v,上电就可以刷机了,应该是IORemap占用了swd/jtag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