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NUC977系统编译及烧写流程

楼主(2022-06-21):
一、UBoot的编译

拿到bsp过后我们解压文件到指定目录中去,这里青联创客提供了一个install.sh脚本,我们可以修改其脚本内容更换解压到指定路径;

# 判断是否为管理员模式执行

ROOT_UID=0

if [ "$UID" -ne "$ROOT_UID" ] ;then

    echo 'Sorry, you are not root !!'

    exit 1

fi

# 创建存放image的文件文件夹

mkdir -p /home/qlqcetc/nuc977bsp/image

echo 'Please wait ......'

# 开始解压相关文件:这里可以修改directory的参数更改目录路径

tar --directory=/home/qlqcetc/nuc977bsp -z -x -f 01.uBoot_v201611.tar.gz;

tar --directory=/home/qlqcetc/nuc977bsp -z -x -f 02.linux_kernel.tar.gz;

tar --directory=/home/qlqcetc/nuc977bsp -z -x -f 03.tools.tar.gz;

tar --directory=/home/qlqcetc/nuc977bsp -z -x -f 04.demos.tar.gz;

tar --directory=/home/qlqcetc/nuc977bsp -z -x -f 06.minigui.tar.gz&

tar --directory=/home/qlqcetc/nuc977bsp -z -x -f 07.emWin.tar.gz&

tar --directory=/home/qlqcetc/nuc977bsp -z -x -f 08.qt4.8.tar.gz&

tar --directory=/home/qlqcetc/nuc977bsp -z -x -f 09.qt_demo.tar.gz&

tar --directory=/home/qlqcetc/nuc977bsp -z -x -f rootfs_qt.tar.gz;

tar --directory=/home/qlqcetc/nuc977bsp -z -x -f rootfs_mini.tar.gz;

# 交叉编译器的存放路径

tar --directory=/usr/local/  -z -x -f arm_linux_4.8.tar.gz;

# 该文件夹赋予权限

chmod 777 -R /home/qlqcetc/nuc977bsp

# 执行成功

echo 'complete!!!!!'

我们先来配置一下交叉编译器,这里需要注意一下我们刚刚脚本里面的交叉编译器解压路径,下面执行

vi/root/.bashrc #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一定是要在管理员权限下执行,否则会找不到该目录文件

刷新文件生效
source  /root/.bashrc

得到看到版本信息过后表示交叉编译器安装完成,然后我们进入uboot的目录开始执行编译的命令

make distclean  # 清除所有的object code.

make nuc970_config # 设置Uboot为出厂设置。

make all -j8  # 编译U-Boot

然后目录下会生成三个我们需要用到的文件,首先是待会儿编译内核会用到的mkimage工具

cp tools/mkimage /bin

然后是我们烧录会用到的u-boot.bin和u-boot-spl.bin,我们创建一个目录来存放我们待会儿需要烧录的文件,并将该文件存放在该目录下。

到这里我们的uboot编译就完成了。

二、Kernel的编译
编译Kernel的时候一定要确认前面的mkimage工具已经安装完成,然后我们cd到kernel目录,然后清除编译残留,然后是配置.config文件,这里青联创客提供了两个版本一个是5寸屏的配置和4.3寸屏的配置,我这里是4.3寸屏的配置,,如果需要修改内核的话需要执行make具体命令如下;

下面是执行menuconfig出现的界面,这里先不做修改

然后编译执行make uImage

这里我们需要使用的是970uImage文件我们将他拷贝到我们创建的build文件夹
cp ../image/970uimage ../10.build/

到这里我们的内核编译完成。

三、文件系统的制作

首先我们需要使用busybox制作文件系统,该工具同时也提供图形化裁剪

cd 03.tools/busybox-1.22.1

make clean

make menuconfig

make

make install

执行完上面的语句过后我们就可以的到一个_install的文件夹然后里面就是我们需要的文件

然后编译一下我们需要的打包工具

然后我们回到bsp更目录可以看到两个rootfs文件,一个是mini版本只提供基础的Linux运行环境,一个是qt版本已经移植好了qt的运行环境,这里我们选择使用qt版本的话只需要将上面生成的_install文件夹里面的额内容复制进来就可以了,为了防止文件丢失我们将需要使用的根文件系统复制一份重命名为rootfs。

cp 03.tools/busybox-1.22.1/_install/* rootfs/ -r

mkyaffs2 --inband-tags -p 2048 rootfs rootfs_yaffs2.img

ls rootfs_yaffs2.img  -all

cp rootfs_yaffs2.img 10.build/

到这里我们烧录需要的文件就准备齐全了接下来进入windows环境开始系统的烧录。

四、系统的烧录

首先我们需要将上面生成的文件全部拷贝到我们的windows环境中来;然后安装我们的驱动,最后打开烧写工具开始烧录。

然后将我们的开发板拨到usb启动模式,电脑点击continue,这时候我们也可以打开串口助手观看开发板当前的状态。

这里我们还需要一个文件env.txt文件配置;

baudrate=115200

bootcmd=nboot 0x7fc0 0 0x200000; bootm 0x7fc0

bootdelay=1

ethact=emac

ethaddr=00:00:00:11:66:88

stderr=serial

stdin=serial

stdout=serial

然后开始我们的烧录工作(在我们的文件系统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建议先使用软件的Erase功能清楚全盘)

(如有必要可以点击verify检验文件是否烧写正确)

烧写970uimage

烧写rootfs_yaffs2.img

上面主要需要的设置就是烧写地址的设置,烧写完成过后我们是开发板以NAND模式启动。

到这里说明我们的系统编译烧写成功。

网友A:
用这个的板子的多么

网友B:
最近玩linux的很多啊

网友C:
学习了,多少有点难度

网友A:
能转成PDF么?

网友D(2022-07-24):
应该够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