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教]镍氢电池充电管理芯片,丝印38W,封装MSOP8

楼主(2022-06-21):
手里有一个进口充电器不能充电了,怀疑充电管理芯片坏了,丝印38W,封装是MSOP8,小弟才疏学浅,特来请教一下各位大侠,谢谢!

网友A:
多半是电池用过头进入保护了,可用高1~2v的外接直流电源直接充电半分钟激活一下,再用充电器充.充电器一般不会坏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