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NUC980设置SSH密码登录

楼主(2022-06-21):
功能开启
首先需要开启SSH功能,进入配置界面:
$ cd NUC970_Buildroot-master/
$ make menuconfig

选择Target packages > Networking applications,开启SSH功能:

然后make。
修改配置文件
打开配置文件:

$ cd ~/NUC970_Buildroot-master/output/target/etc/ssh
$ vi sshd_config

配置文件修改如下:
1、由于暂时未解决增加用户相关问题,此处修改PermitRootLogin允许root登录:

# Authentication:

#LoginGraceTime 2m
#PermitRootLogin prohibit-password
PermitRootLogin yes
#StrictModes yes
MaxAuthTries 6
#MaxSessions 10

MaxAuthTries设定最大允许尝试次数,MaxSessions设定最大连接通道数,可自行设定。

2、允许用户以密码登录:

# To disable tunneled clear text passwords, change to no here!

PasswordAuthentication yes

PermitEmptyPasswords yes

PermitEmptyPasswords允许以空密码账户登录,可根据需要选择yes允许或no禁止,但是需注意SSH不允许root用户密码为空登录。
修改完成保存,make,烧录uimage。
测试
测试之前需保证网络相关已设置且运行正常

其次,要保证电脑IP与开发板配置的IP在同一网段内,如我使用的开发板配置的静态IP地址为192.168.0.100:

则电脑IP地址应设置也应设置为192.168.0.XXX,如192.168.0.99,或192.168.0.101等:

使用MobaXterm等工具通过串口连接开发板,在开机启动中可以发现SSH创建密钥文件并启动:

由于暂时未解决给予root初始密码或者增加用户的问题,烧录后的电路板内只有root用户,且root用户密码为空,此时若使用SSH连接会拒绝:

所以应当先设置root密码:

再次连接就可以连接上,但也有可能会出现如下警告:

提示修改密码,按照步骤输入新密码后仍然会卡在此界面无法进入,此问题的原因是开发板系统时间未设置。
查看系统时间是1970年,导致shadow文件中的密码修改时间为0,才提示需修改密码:

shadow文件:

此时我们将第三个字段也改为10933,即可正常连接:

若配置文件中选择了允许空密码登录,则可以创建一个普通用户使用用户名直接登录:
创建用户user-a,设置密码时直接回车:

同样需注意可能需要修改shadow文件。
连接:

网友A:
这是几个系统?

网友B:
什么是S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