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NUC980设置DHCP或者静态IP

楼主(2022-06-21):
HC, ip
开启DHCP
进入内核编译文件夹
$cd ~/NUC970_Buildroot-master/

开启DHCP
$make menuconfig

选择System configuration下的这一项

根据所需填入对应内容

保存退出,make.
interfaces文件
打开output/target/etc/network/interfaces文件,发现内容已变化为:

# interface file auto-generated by buildroot

auto lo
iface lo inet loopback

auto eth0
iface eth0 inet dhcp
        pre-up /etc/network/nfs_check
        wait-delay 15

该文件若未进行网络设置,其内容为
# interface file auto-generated by buildroot

auto lo
iface lo inet loopback

所以我们一般都是通过修改该文件设置DHCP或者静态IP
设置DHCP如上面代码所示:

auto eth0
iface eth0 inet dhcp

静态IP则为:
auto eth0
iface eth0 inet static
address 192.168.0.100
gateway 192.168.0.1
netmask 255.255.255.0

但是会发现每次make编译内核后,我们修改的interfaces文件会被覆盖掉,其问题就出现在这句话中:
# interface file auto-generated by buildroot

修改源
interfaces文件的内容其实被 package/skeleton/skeleton.mk文件控制,相关内容如下:

define SKELETON_SET_NETWORK_LOCALHOST
        ( \
                echo "# interface file auto-generated by buildroot"; \
                echo ;                                               \
                echo "auto lo";                                      \
                echo "iface lo inet loopback";                       \
        ) > $(TARGET_DIR)/etc/network/interfaces
endef

SKELETON_NETWORK_DHCP_IFACE = $(call qstrip,$(BR2_SYSTEM_DHCP))

ifneq ($(SKELETON_NETWORK_DHCP_IFACE),)
define SKELETON_SET_NETWORK_DHCP
        ( \
                echo ;                                               \
                echo "auto $(SKELETON_NETWORK_DHCP_IFACE)";                   \
                echo "iface $(SKELETON_NETWORK_DHCP_IFACE) inet dhcp";        \
                echo "        pre-up /etc/network/nfs_check";              \
                echo "        wait-delay 15";                              \
        ) >> $(TARGET_DIR)/etc/network/interfaces
        $(INSTALL) -m 0755 -D $(SKELETON_PKGDIR)/nfs_check \
                $(TARGET_DIR)/etc/network/nfs_check
endef
endif

可以看到该文件首先将如下内容写入interfaces:
# interface file auto-generated by buildroot

auto lo
iface lo inet loopback

然后读取menuconfig中DHCP设置项内容:
SKELETON_NETWORK_DHCP_IFACE =$(callqstrip,$(BR2_SYSTEM_DHCP))

并进行判断:
ifneq ($(SKELETON_NETWORK_DHCP_IFACE),)

若不为空,则开启了DHCP功能,并使用写入的eth0进行设置,同时将其定义为一个可以复用的define:
define SKELETON_SET_NETWORK_DHCP

echo "auto $(SKELETON_NETWORK_DHCP_IFACE)";
echo "iface $(SKELETON_NETWORK_DHCP_IFACE) inet dhcp";

自定义修改
由于我的板子只有一个网口,所以我想设置一个静态IP,在未启用DHCP的情况下使用,修改如下:

ifneq ($(SKELETON_NETWORK_DHCP_IFACE),)
define SKELETON_SET_NETWORK_DHCP
        ( \
                echo ;                                               \
                echo "auto $(SKELETON_NETWORK_DHCP_IFACE)";                   \
                echo "iface $(SKELETON_NETWORK_DHCP_IFACE) inet dhcp";        \
                echo "        pre-up /etc/network/nfs_check";              \
                echo "        wait-delay 15";                              \
        ) >> $(TARGET_DIR)/etc/network/interfaces
        $(INSTALL) -m 0755 -D $(SKELETON_PKGDIR)/nfs_check \
                $(TARGET_DIR)/etc/network/nfs_check
endef
define SKELETON_SET_NETWORK_STATIC
        ( \
                echo ;                                               \
                echo "auto eth0";                                    \
                echo "iface eth0 inet static";                       \
                echo "address 192.168.0.100";                        \
                echo "gateway 192.168.0.1";                          \
                echo "netmask 255.255.255.0";                        \
        ) >> $(TARGET_DIR)/etc/network/interfaces
endef
endif

同时定义一个define:
define SKELETON_SET_NETWORK_STATIC

还需增添一点内容,将增加的define增加在后面:
define SKELETON_SET_NETWORK
        mkdir -p $(TARGET_DIR)/etc/network/
        $(SKELETON_SET_NETWORK_LOCALHOST)
        $(SKELETON_SET_NETWORK_DHCP)
        $(SKELETON_SET_NETWORK_STATIC)
endef

这样,每次make后都是设置好的interfa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