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STM32串口USART的操作

楼主(2022-06-21):
这里以stm32c8t6为例,USART1_TX GPIOA.9(发送端) USART1_RX GPIOA.10(接收端)

首先,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接着,

串口发送数据:

    USART_SendData(USART1, Data);//向串口1发送数据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等待发送结束

串口接收数据

我们知道,stm32通过串口中断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串口1中断服务程序

来接收数据 ,所以我们先来了解一下USART1_IRQHandler(void);

这里USART_RX_BUF[ ] 是接收缓冲数组,即接受的数据都存在这里。

//bit15,    接收完成标志0x0a(换行\n的ASCII值)
//bit14,    接收到0x0d(回车\r的ASCII值)
//bit13~0,    接收到的有效字节数目

可以对接收来的数据进行处理,如USART_RX_BUF[0]

(特别注意:USART_RX_BUF[ ]类型为uint8_t)

switch(USART_RX_BUF[0])  {

        case '1': LED1_ON();break;
        case '2':LED1_OFF();break;
        case '3':LED2_ON();break;
        case '4': LED2_OFF();break;
        default:printf("error\n");break;

}

网友A:
原子的例程

网友B:
switch是什么情况

网友C:
看数据,开关灯?

网友D:
这样可以接收数字串吗?如果数字串等于一串数字,然后输出其他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