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之ADC模数转换

楼主(2022-06-21):
对于STM32的GPIO来说,只能读取引脚的高低电平,要么低电平,要么高电平,只有两个值,而使用了ADC之后,我们就可以对这个高电平和低电平之间的任意电压进行量化,最终用一个变量来表示,读取这个变量,所以ADC其实就是一个电压表,把引脚的电压值测出来,放在一个变量里。

12位逐次逼近型ADC,ADC 的转换时间跟 ADC 的输入时钟和采样时间有关,公式为:Tconv  =  采样时间  + 12.5 个周期。当 ADCLK  =  14MHZ  (最高),采样时间设置为 1.5 周期(最快),那么总的转换时间(最短)Tconv = 1.5 周期 + 12.5 周期 = 14 周期 = 1us。(1us转换时间)
输入电压范围:0~3.3V,转换结果范围∶0~4095                                                                              18个输入通道,可测量16个外部和2个内部信号源(内部温度传感器和内部参考电压1.2V)            规则组和注入组两个转换单元
模拟看门狗自动监测输入电压范围,如当AD值高于它设定的上阈值或者低于下阈值时
它就会申请中断,你就可以在中断函数里执行相应的操作。如下图:

下面,我们来配置一下单通道的ADC

第一步,RCC开启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

STM32 的 ADC 多达 18 个通道,其中外部的 16 个通道是 ADCx_IN0 、ADCx_IN1...ADCx_IN5。这 16 个通道对应着不同的GPIO 口,具体是哪一个 GPIO 口可以从手册查询到。所以这里要打开GPIO外设时钟,而且还要打开ADC时钟,ADC 输入时钟 ADC_CLK 由 PCLK2(一般设置 PCLK2=HCLK=72M) 经过分频产生,最大是 14M,分频因子由 RCC 时钟配置寄存器 RCC_CFGR 的位 15:14 的ADCPRE[1:0]设置,可以是 2/4/6/8 分频,所以一般我们选择RCC_PCLK2_Div6(6分频)。ADC逐次比较的过程就是由这个时钟推动的。

第二步,初始化GPIO。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第三步,初始化ADC。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这里对ADC初始化涉及到的参数做一个分析:

单次转换还是连续转换,选择扫描模式还是非扫描模式,通道数目,数据对齐

这个表就是规则组里的菜单,有16个空位,分别是序列1到序列16,你可以在这里点菜,就是写入你要转换的通道。在非扫描的模武下,这个菜单就只有第一个序列1的位置有效,这时,菜单同时选中一组的方式就退化为简单地选中一个的方式了,比如,我在序列1的位置写入通道2,然后,我们就可以触发转换,ADC就会对这个通道2进行模数转换。过一小段时间,转换完成,转换结果放在数据寄存器里,同时给EOC标志位置1。我们判断这个EOC标志位,如果转换完了,我们就可以在数据寄存器里读取结果了。单次转换,非扫描模式下,如果我们想再启动一次转换,那就需要再触发一次。如果想换一个通道就要在转换之前,把第一个位置的通道2换成其他通道。

连续转换,非扫描模式,它与上一种单次转换不同的是,它在一次转换结束后不会停止,只需要最开始给触发一次,之后就可以一直转换了。

扫描模式,这就会用到这个菜单列表了,你可以在这个菜单里面点菜,比如,第一个菜是通道2,第二个菜是通道5.....,这里的菜单位置是通道几可以任意指定,并且也是可以重复的。

这里通道数目有7个,转换结果都放在数据寄存器里面,为了防止数据被覆盖,就需要DMA及时将数据移走,那7个通道转换完成之后,产生EOC信号,转换结束。

连续转换,扫描模式,同理。

我们的ADC是12位的,所以转换结果就是12位的数据,但是这个寄存器是16位的,所以就存在数据对齐的问题。

右对齐,就是12位数据向右靠,高位多出来的补0,左对齐,就是12位数据向左靠,低位多出来的补0,一般使用右对齐,这样读取这个16位寄存器,直接就是转换结果。如果选择左对齐,直接读的话,得到的数据会比实际的大(因为数据左对齐把数据左移了4次相当于把结果乘16了)。如果0-4095范围太大,只是做一个简单的判断,不需要高分辨率,可以选择左对齐,然后把高8位数据读取出来,舍弃后4位的精度,即8位ADC。

第四步,选择规则组还是注入组

这里选用规则组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0,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规则组最多可以选中16个通道,注入组最多可以选择4个通道,然后转换的结果可以存放在AD数据寄存器里,然后下面这里有触发控制,提供了开始转换这个START信号,触发控制可以选择软件触发和硬件触发。硬件触发主要是来自于定时器,当然也可以选择外部中断的引脚。

这个表就是规则组的触发源,硬件触发来自于定时器还是外部中断的引脚,需要AFIO重映射来决定。最后一个是软件触发控制位,即软件触发。

第五步,开关控制

ADC_Cmd(ADC1, ENABLE);  //用于给ADC上电

第六步,校准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while (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ET);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while (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ET);

至此,ADC初始化完成,开始获取ADC转换结果:

uint16_t AD_GetValue(void)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while (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OC) == RESET);
    return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
最后,将ADC的转换结果赋给一个变量。

ADValue = AD_GetValue();

至此,ADC模数转换完成。

完结!

网友A:
对ADC的校准,一直不确定如何做比较合理

网友B:
adc的使用,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在基准偏移的时候,自修正采样结果呢

网友C:
总结的很对啊ADC就是个电压表,测电压的。

网友D:
逐次比较实现测量

网友E:
对齐方式,总是忽略掉,吃了不少亏

网友F(2022-10-01):
利用协议、加密算法或这些算法中的安全漏洞来进行攻击

网友F(2023-01-20):
编程器定位插字节

网友G:
在开始电镀之前,必须先清掉孔内的杂物。

网友H:
超出 120 个字节则必须用 idata 显式的指定为间接寻址

网友G:
主从定时的方式占用CPU资源少

网友I:
在内存中开辟七个长为车牌长的七分之一和宽为车牌宽的区域

网友J:
会以switch-case的方式出现

网友K:
时序电路是按时钟信号(CK)的上升沿(信号从L→H的变化)或下降沿(信号从H→L的变化)同步工作的

网友L:
在实际的项目应用当中,单片机引脚的复用相当厉害

网友M:
在GR-SAKURA中,从IO30引脚到IO35引脚接收来自外部的中断信号

网友N:
USART1可以有多个时钟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