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芯片] 给芯片烧录是使用USB烧录快还是TTL或者是Jflash

楼主(2022-06-21):
使用WCH芯片的时候,使用USB烧录快还是TTL或者是Jflash比较快呢?你们都是使用的那种烧录方式呢?

网友A:
用jtag接口烧写

楼主:
WCH芯片好像很多都不支持jtag吧

网友B:
USB会快很多,同时也比较稳定

网友C:
stlink可以的。

网友D:
WCH芯片哪个型号?

网友E:
wch-link能烧写程序

网友F:
都可以啊,看你个人习惯

网友G:
看芯片是有哪些烧录接口了。

网友H:
用JTAG烧写

网友I:
wchlink应该都可以吧,其他方式越多越好

网友J:
哪个型号?

网友K:
用过CH57x、CH58x大点的程序用USB会快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