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定时器定时中断

楼主(2022-06-21):
1、定时器的分类:高级定时器、通用定时器、基本定时器。

比如STM32F103ZE,有8个定时器

第一步,RCC开启时钟。(这里选用内部时钟,不涉及到GPIO)

这里选用定时器2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通用定时器的时钟一共有4个:
1、来自RCC的TIMxCLK(内部时钟信号)
2、TIMx_ETR(外部时钟输入)
3、ITRx(来自其余定时器用于定时器的级联)
4、TIMx_CHx(外部通道)

1、void TIM_InternalClockConfig();                    2、void TIM_ETRClockMode1Config();
3、void TIM_ITRxExternalClockConfig();           4、void TIM_TIxExternalClockConfig();

第二步,选择时钟源模式

这里选用TIM_InternalClockConfig(TIM2);

第三步,时基单元配置: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eriod = 10000 - 1;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200 - 1;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第四步, 中断输出控制

    TIM_ClearFlag(TIM2, TIM_FLAG_Update);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Update, ENABLE);//使能中断输出信号的

    //ITConfig函数使能外设的中断输出

    TIM_Cmd(TIM2, ENABLE);

第五步,配置NVIC。在NVIC中打开定时器中断的通道,并分配一个优先级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最后,中断服务函数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if (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Update) == SET)
    {

            /*      中断处理操作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Update);
    }
}

网友A:
定时器很基本,但用起来总会遇到新问题